请问一下solidworks的设计树右边的这些功能的图标要怎么隐藏?

楼主(2025-06-26):
感觉这些功能我平时都用不上,然后因为太多图标了导致多了个翻页按钮,还挡住了我用外观功能。以前用旧版solidworks都没有这些图标的

网友:
是插件吗?感觉像是给机加工用的

网友:
你要用不上可以在工具-插件里面给他关了

网友:
插件关掉就行。你这安装包可能东西丰富点。

网友A:
工具-插件-关掉SolidCAM就行。

网友(点评):
别胡扯,那是solidCAM插件吗。

网友:
把用不到的插件关了可以提高SW打开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插件-关掉SolidCAM就行。

是CAM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