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轴加工

楼主(2025-06-27):
材料SUS304,请问这个轴,图纸上的公差好做到吗?还要6.3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轴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轴不好搞

具体哪个地方

网友:
轴中间滚花不好做吧

网友(点评):
中间的滚花先轧

网友:
1、这个公差一般机加工厂都可以达到要求。
2、6.3S在粗糙度符号上,但是没见到过S表达粗糙度值的,还要看技术要求有没有具体的解释,图纸中的意思是Or Ra1.6

网友(点评):
一般,我算几般,反正我这黑厂干不出来个精度

网友(点评):
那是钱没给你到位

网友:
什么材料,热处理是什么

网友:
中间F-F视图难搞

网友:
F-F是滚花

网友:
e视图φ4尺寸公差最好确认一下,不对劲

网友:
盲孔φ4的公差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中间要滚轧

网友:
量大还好,

网友:
用小数控车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