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链条提升重物,怎么连接

楼主(2025-06-27):
链条提升机,链条与物体之间通常用这种联结方式,对于很重的物体,还有没有更稳妥的连接方式

网友:
吊环螺钉,然后做个卡子,链接吊环螺钉和链条

网友:
自己做个载物卡子装链条上呗

网友A:
叉车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用45钢做

网友:
重的东西就用大的链条呀,手册上有承载

网友:
就链条连接件就行,一个机加工螺纹杆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10吨都没问题

网友:
受力方向不是很合理,试试改成吊耳+链条,螺栓横过来当销轴

网友:
具体多重?

网友:
就用4楼的那种杆,标准件

网友:
类似这样

网友(点评):
当然各种变形。这种加工件数量少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极高

网友(点评):
也可单耳,稍差点,但也足够

网友(点评):
用单个活接,不是这种3链节的活接

网友:
材料力学计算。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叉车就是这种结构

我怎么记得是40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