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怎么拧

楼主(2025-06-27):
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网友:
看螺纹旋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

怎么拧远离和靠近底座

网友(点评):
只能把鱼眼接头卸下来拧

网友(点评):
气关了,直接拧中心轴

网友(点评):
卸鱼眼接头再拧吧

网友(点评):
有在这讨论的功夫,用叉扳手试试就行了

网友(点评):
松开螺母,用叉扳手拧活塞杆上那个扁口就行

网友:
不是顺时针就是逆时针

网友:
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现场不可以动手试一下吗?

网友:
得拆鱼眼,或者直接拧气缸啦

网友:
一般是顺时针的细牙螺纹吧

网友:
看到那个扁口了吗?

网友:
你没拧过吧,实际体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应该是波纹管吧。

网友:
动力能力可以哈

网友:
那得看你是要它变长还是变短了。

网友:
顺螺纹旋向是变短,逆螺纹旋向是变长

网友:
这玩意不需要记的.你往可以移动的方向,如果螺纹下降方向也是这个方向,就可以旋转

网友:
拧哪个螺丝

网友:
拧拧试试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无非就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