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转换为step格式,有点零件一直上不了色

楼主(2025-06-27):
如题,solidworks装配体转换为step格式,有点零件一直上不了色,求大佬解疑。

网友A:
你这一看就是学生,搞机器人比赛的吧。

网友A:
没看懂要表达的意思。上色的时候,是选择面或者实体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要表达的意思。上色的时候,是选择面或者实体上嘛。

我有的选的是实体上给的颜色,有的是选的材料自己带的颜色。但是两种都有的转成step后没有颜色

网友(点评):
都转stp,移参了,怎么可能还会有颜色啊。有也是零件默认模板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看就是学生,搞机器人比赛的吧。

是的,搞了半天没搞懂,没查到怎么回事,所以来求助了

网友B:
你得看看它还是不是实体。

网友C:
对特征上色,区域面的话,要分割线,存的时候stp2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看它还是不是实体。

step里好像还是实体,感觉想外部引用,修改颜色就会要求再建一个sldas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特征上色,区域面的话,要分割线,存的时候stp214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ep里好像还是实体,感觉想外部引用,修改颜色就会要求再建一个sldasm文件
...

哦了,你把链接断开啊,断开就可以了;鼠标放在装配体上右键,能看到一个断开链接的提示,点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了,你把链接断开啊,断开就可以了;鼠标放在装配体上右键,能看到一个断开链接的提示,点完就可以了。 ...

试过,但是感觉跟没断开没啥区别

网友(2025-08-14):
转203了吧

网友:
我不太了解,我记得这种横截面的要改材料颜色来着

网友:
把颜色全删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