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连杆机构

楼主(2025-06-28):
在现场看到许多连杆机构采用的都是同一种结构形式如下图:都是在一边的连杆(L-B)处增加一节(J-B),另外一端做成整体式的(M-H),我在想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不做成两端都是整体的结构?求哪位大神能否解答。

演示动画

演示动画

图片

图片

网友:
emm...LJ+JB=MH不?

网友A:
这是直观告诉你什么是公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观告诉你什么是公差带,,,,

是怕卡住吧

网友:
增加自由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观告诉你什么是公差带,,,,

大神没看明白,这涉及到公差带?两边连杆总长度是相等的。

楼主:
是相等的。

网友:
怕卡住吧、然后动力源过载烧掉

网友:
连杆旋转的轴心两处,要使两个自由端保持同步就会产生积累误差,这个短节应该是释放积累误差的

网友:
单看杆系图,L、M是刚性连接点。
【1】假如A、G两点都是主动,那么就要分成2段,否则A、G会相互影响;
【2】假如A、G两点一主动一从动,这就是简单的平行四边形机构,不用分两段;

楼主:
大神,有些没看明白。我从新将L-B做成整体后的连杆从新演算了下。原驱动条件不变,L-M的运动轨迹和原先是相同的。

类似结构设计院图纸

类似结构设计院图纸

网友:
应该是补偿误差的

网友:
应该是补偿两个动力源的误差的,这套连杆系统的自由度是2,需要对应两套动力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没看明白,这涉及到公差带?两边连杆总长度是相等的。

两边连杆总长度是相等的”,工程实际当中不存在“相等”。

你说的这个相等,是差1个um还是差1mm,还是相差10mm?

当然可以通过更严格的公差要求做到不增加连杆而不卡死,但增加一段,会直观的导致对连杆长度、孔位加工更容易,更低成本,更易安装调整和维护。

这,就是合理结构设计结合合理公差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网友:
因为你CI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JB相当于BH直接相连,相当于平行四边形机构增加一根加强杆,这个两根杆需要较高的长度公差,才能顺利安装。所以,你公司的前辈们为了方便安装,并去除这个不必要的公差,加了JB这一段,这样就可以不用标公差也能实现平行四边形机构的功能了(AG点高度有公差,长度应该是可以微调)。

网友:
加JB和不加,自由度一直是1,C、I是相连的。

网友B:
楼主,动图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
两边一样可能稍微有点不同步就会犯别,多加一个缓冲,两边略微差异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图是用什么画的

几何表达式,简单的机构演算挺不错的。功能全的还是MCad(这是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何表达式,简单的机构演算挺不错的。功能全的还是MCad(这是收费的)。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