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螺丝送料方向检测难题

楼主:
如图,是一款特殊的螺丝,目前设备通过震动盘送料排列,震动盘肯定区分不了方向,目前设备通过固定一个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来检测圆弧面,圆弧面和螺丝面直径差不多,检测效果不稳定,想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视觉先排除)

网友:
不平,肯定是一头翘的,用光纤检测空隙

网友A:
重心位置是否偏置呢?重力分筛?

楼主说弧面和螺纹直径差不多,这是个问题  发表于 6 天前
赞成这种方式,重心是偏的,掉下去后大头卡主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动图,用一根铁丝,调整螺钉的进料方向。你看是否可以参考。
原理是螺钉的两端不同,一端有内六角凹槽位,一端是平面的。铁丝勾住这两端,产生的效果不同。
勾住凹槽位,勾和脱离的时间长,另一端时间短,调整接料盘的高度,让它旋转不同的角度,一种是直落的,一种是转180度的,这个要现场调试。
可以试一下类似的方法。

网友B:
这是一字螺丝还是内六角螺丝?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让它们通过缝隙并竖立卡在缝隙上
于是有高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心位置是否偏置呢?重力分筛?

让它们横滚过一个“山脊”,重心不同所以分别落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字螺丝还是内六角螺丝?

双头螺栓,没有槽

网友:
振动盘出来先纵向排列,然后形成横向排列,过山脊,重的那头下去后就排序了,简单的很。

网友(2025-07-25):
引用 网友C:
让它们横滚过一个“山脊”,重心不同所以分别落在左右。

看看饭店选筷子方向视频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