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救救孩子吧,jia课设问题只有有一个旋转自由度限制不住,怎么只限制这个自由j

楼主(2025-06-30):
怎么限制z轴的旋转呀,大佬们,求助求助

网友:
完全固定就行了

网友:
步骤:
1,拔三根毫毛
2,清喉
3,喊出来:定

网友(点评):
你是哪吒,也会72变化???????????

网友:
xz或者yz面平行啊,这不就限制了嘛?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根据叙述猜测,他的意思是:他做的课程设计遇到一个问题,一个零件拥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他想限制这个自由度而不影响其他自由度,也就是不希望这个零件旋转,但是可以轴向(Y向)移动,甚至可以径向X向Z向移动。这个要怎么办呢?没有图没有工况说什么都是废话

网友:
评论区里都是人才。

网友:
描述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网友:
问题没明白

网友:
没理解 在软件里面 还是实物上锁定?

网友: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