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锥滚子轴承外圈固定的问题

楼主(2025-06-30):
比如我选择352219型号的轴承,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所选外圈固定最小值为163;然后我想选择用孔用挡圈固定外圈,但是,孔用挡圈宽度会比机械设计手册最小值小,大侠们怎么看,能直接用挡圈固定么,还是再加一个轴套,

网友:
肯定加套啊,圆锥本来就要承受轴向力,

网友A:
轴向力不大,挡圈也够用,可以校核一下,有冲击的话可以取点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一个要是差点那就用两,按1.5个强度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向力不大,挡圈也够用,可以校核一下,有冲击的话可以取点安全系数

他都用圆锥滚子轴承了,如果轴向力小,还可以用角接触,所以我觉得套加外面锁螺母

网友:
这个轴承你用孔用挡圈要仔细点,有可能和保持架干涉。建议用隔套类的零件固定,有干涉的地方可以加工去除材料。有很多的结构尺寸在手册上是不标注或者标注不会那么完整的。

网友(点评):
至于隔套外面是什么或者隔套是不是和别的结构融合在一个零件里,那就看设计怎么考虑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用隔套固定好

网友:
艺高人胆大?轴承用挡圈固定?
用挡圈,轴承的轴向精度就完全没有了,
对于圆锥滚子轴承来说,轴向定位精度没了,那你用锤子圆锥滚子轴承呢

网友:
圆锥棍子,就表明有轴向力,再用挡圈,不太合适吧

网友:
也不一定不能用孔用挡圈,像那种减速器里面就是用的孔用挡圈,通过加垫圈模式调整预紧力,这种一般都是受结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