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

楼主(2025-06-30):
问题如图,限制条件:需要使用无磁材料,中心圆盘直径120mm

求助坛内各位高手,多谢!

问题描述

问题描述

网友:
能否说明具体参数

网友:
参考橱柜门铰链的压力缸,多段缓冲

网友:
你哪里有高精度的检具吗, 配合间隙0.01mm以内的,那个阻尼感老好了 看啊能用。

网友:
帮不到你

网友:
增大接触面摩擦力

网友:
把压簧换了吧,换成带阻尼的结构

网友:
简单粗暴的:阻尼脂;但需要定期保养,
长久的,摩擦力设计,拆个阻尼铰链参考

网友:
抛砖引玉 转盘下面垫个橡胶应该可以减速

网友:
如果嫌弃麻烦 ,可以试一下球头顶丝,球头顶转盘,时间久了压力不足

网友:
控制转盘速度不就好了
算好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