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卡顿求助

楼主(2025-07-01):
新电脑,配置不低,但是CAD输入命令总是要卡顿一秒,很难受,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搞个低版本的CAD

网友A:
不要的模块全删 除,只要保留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的模块全删 除,只要保留基础的

同一个软件,单位的电脑配置还不如家里的,可是单位的就是不卡,不是模块的原因吧

网友B:
设置一下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优先级,,,,,

是设置系统对软件的优先级吗?

网友(点评):
还有硬盘缓存,可能有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设置系统对软件的优先级吗?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动态输入关掉试试

网友(点评):
对的,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C:
试试关掉栅格和自动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关掉栅格和自动吸附。

这些都没开

网友:
工具(op)-选项-系统-系统性能设置-硬件加速,将“启用硬件加速”关掉,改为手动调节。不同版本略有不同,方法类似

网友:
有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 调成英文输入法  拼音会卡一下 可以试试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