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方通架子的设计经验

楼主(2025-07-01):
如题。

详细一点的说,我需要能承重100kg(已含安全系数)的底座,大板受力不大所以打算用厚点的塑料。

尺寸占地约600*800,大板高度要达到850

方管选多大多厚的性价比最高?(预选的40*2.0的方管)大板多厚性价比最高?选哪种塑料性价比和外观最好?(设备整体黑色系)

其实最令我困扰的是,我们的设备底座不想全封闭,也就是想留一个梁不焊,要有东西直接推进去。但是这个东西又有点高,以前用铝型材连接的时候,很不稳感觉随时要散架了,故打算改成方管架子的形式。

网友A:
你这个不加地脚吗,

网友:
40方管正常使用没问题,100kg,直观感觉料用大了,可以看看医用的各种推桌。
图片找到了,o(* ̄︶ ̄*)o 屏幕截图 2025-07-01

网友B:
不放心,不焊的那个横梁做成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加地脚吗,

不加地脚,只用福马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不焊的那个横梁做成可拆卸的

是的,暂行的方案是加了易拆的铝型材,稳定是稳定了,但是老板不喜欢

网友(点评):
老板喜欢啥样的,让他自己弄,你是技术人员,你要有自己的坚持。。。对他说,,你行你上,不行别逼逼

网友(点评):
然后就被老板开除了。。。

网友C:
40的看起来会单薄一点,但可以用,用到60的就很舒服了,留空的那面在横梁下加两个小三角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的看起来会单薄一点,但可以用,用到60的就很舒服了,留空的那面在横梁下加两个小三角筋 ...

我研究一下

网友:
DeepSeek-R1 回答完成
深度思考完成 用时30秒,搜索全网30篇资料
以下是针对设备底座设计的综合方案,结合结构强度、材料性价比和外观协调性进行优化:

一、方管选型方案(核心承重结构)
‌推荐规格‌
‌40×40×2.5mm碳钢方管‌(材质Q235B)

‌承重能力‌:单根跨度≤1m时,垂直承重≥150kg(实测安全系数1.5倍)‌16;
‌经济性‌:对比2.0mm壁厚,2.5mm成本仅增加15%,但抗弯强度提升40%‌47;
‌理论重量‌:3.02kg/m(总用料约7.2米,总重21.7kg)‌34。
‌结构优化设计‌

‌框架布局‌:底部采用600×800mm矩形框架,四角设850mm高立柱(底面离地50mm更稳);
‌加强方案‌:顶部框架内焊接十字梁(降低单边跨度至40cm),承重分散至每根梁≤25kg‌26;
‌可拆卸侧‌:预留一侧横梁改用 ‌法兰螺栓连接‌(推荐M8镀锌螺栓),拆卸后形成推进通道‌18。
(插入方管框架结构示意图:显示十字梁布局和可拆卸侧连接方式)

二、塑料大板选型(承载设备平台)
‌推荐材料‌
‌黑色HDPE板(高密度聚乙烯)‌,厚度≥15mm

‌承重性能‌:15mm厚HDPE静载承重≥200kg/m²(600×800mm板承重96kg>需求)‌5;
‌优势对比‌:
成本:仅为PP板的80%,抗冲击性优于ABS‌5;
外观:哑光黑色表面无划痕,易清洁且耐化学腐蚀;
加工:可直接用台钻开安装孔,边缘倒角防割手。
‌安装建议‌

板材尺寸:620×820mm(比框架大20mm防偏移);
固定方式:角码连接框架(避免打穿板材)‌5。
(富媒体流展示HDPE板与金属框架搭配案例)

三、性价比与安全强化措施
‌项目‌        ‌原方案(40×2.0方管)‌        ‌优化方案(40×2.5方管+HDPE)‌
‌材料成本‌        方管约110元,板材未定        方管约130元,HDPE板约180元
‌结构稳定性‌        侧向晃动风险高        十字梁+可拆卸侧,侧移量<2mm
‌寿命预估‌        2-3年(易变形)        >5年(HDPE耐老化+镀锌方管)
‌关键安全验证‌:

立柱抗压:850mm高40×40×2.5方管极限压载>1.2吨(远高于设计值)‌6;
连接点强度:法兰螺栓节点抗剪强度≥5kN(M8螺栓)‌8。
四、实施建议
‌焊接工艺‌:满焊框架接口(避免点焊),焊后打磨喷黑色哑光漆;
‌防腐处理‌:方管选热镀锌材质,或自喷锌层(厚度≥80μm)‌69;
‌成本优化‌:HDPE板可选用回收料压模板(价格降低30%,强度损失<10%)‌5。
‌最终方案成本‌:方管框架约¥130 + HDPE板¥180 = ‌¥310‌(不含加工费),兼顾承重可靠性、拆卸便利性与黑色系工业风外观。实际制作前建议用FreeCAD进行受力模拟(简支梁模型验证挠度<L/200)‌

网友D:
管他多少公斤,直接上60方管

网友:
封闭结构用铝合金没问题,但如果底部有一个梁不封闭,那就要慎重了,要用铝型材就要加强件用的多。有限元分析一下这个结构,应该不算难吧,看变形能达到多少,安全系数多大

网友E:
你感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用40*80的方钢,不过你这个才100KG,还是留了余量的,40*40够用了
至于少焊梁,我看推东西方向只有一个,另外三边在两根方钢间焊一根加强,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感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用40*80的方钢,不过你这个才100KG,还是留了余量的,40*40够用了
至于少焊梁,我看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他多少公斤,直接上60方管

暴躁

网友F:
40-40-3的方管足够了  如果从一侧推东西进去   那东西能高到你放置的平板吗?如果有空间  在推的东西高度以上地方再加个横梁,是最稳的。
其实你这个才100公斤   40-40 2mm厚的方管都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40-3的方管足够了  如果从一侧推东西进去   那东西能高到你放置的平板吗?如果有空间  在推的东西高度以 ...

设备下面是要放一个循环泵,这个循环泵又要经常推出来推进去的,所以不希望有斜坡,希望能直进直出,而且循环泵也挺重,所以希望能留个口尽量留口

高度的话,有点紧张,循环泵上面要走管子,管子折一下之后,紧贴大板下面。另外,管子不能直接穿过大板,要从设备侧面引出来,再从上面走设备内部。烦,很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备下面是要放一个循环泵,这个循环泵又要经常推出来推进去的,所以不希望有斜坡,希望能直进直出,而且 ...

我知道  我意思是你推进去的循环泵高度多少呢?我看顶部安装板高度850,泵的高度多少?如果上方有空间  可以加焊一根横梁   就是在850下方   那样结构稳定性更好   那个横梁高度只要比你们用到的循环泵高度高  不影响推进推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  我意思是你推进去的循环泵高度多少呢?我看顶部安装板高度850,泵的高度多少?如果上方有空间   ...

循环泵上面要走管子,管子折一下之后,紧贴大板下面。所以高度方面很紧张。从人机工程的角度来看,850的高度也有点高了,使得设备整体看起来有点瘦高,略显不协调。然后客户那边,设备的占地面积也不希望加大。烦,很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循环泵上面要走管子,管子折一下之后,紧贴大板下面。所以高度方面很紧张。从人机工程的角度来看,850的 ...

参考3楼那个图片  正面空间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强度,可以在推进那面上方两脚加焊两个三角片

你可以画个你1楼那个示意   然后在SW里做个简单加力分析
只要焊接没问题的话   其实都可以不用三角片加强焊接  焊接强度足够了   主要你重量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3楼那个图片  正面空间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考虑强度,可以在推进那面上方两脚加焊两个三角片

你可以 ...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
用仿真软件模拟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限元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