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片吸取后分离,防止吸起两张

楼主(2025-07-01):
290*320*0.2mm的钢片用电磁铁+吸嘴吸起来后会出现多张钢片,现在只加了检测功能,人工来处理异常,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两张钢片吸起来,0.2mm厚的301钢片用磁力分割器隔开后吸这样怎么样呢。

网友:
分张器可以啵

网友:
为啥不用气动的吸盘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真空吸,要用电磁铁吸。吸嘴上下错位抖动一下,下方加一个拨动机构拨一下重叠的钢片。

网友(点评):
如果是移动类设备不方便用气源的可以考虑电磁铁吸,可以尝试抖动+拨杆+光纤检测预防重叠。

网友(点评):
看到有朋友说磁性分张器方案,搜了一下,仅供参考。 1.齿式分张器原理详解 http://www.cmiw.cn/thread-967295-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2.https://www.doc88.com/p-38339031267359.html

网友:
之前吸标签有静电,两个吸嘴,隔开距离,其中一个上下抖动,基本都能分开。

网友:
301钢板,正常无磁性,磁性分张器对它无用。

网友(点评):
之前的经验告诉我就算是不锈钢也不是没有磁性,只是磁性比较弱

网友(点评):
不锈钢也可以的,只不过导磁能力弱。

网友(点评):
点评的兄弟,分得清奥氏体和马氏体不锈钢吗

网友:
两张钢片之间表面本身很光滑,如果有油性物质,是不是本身就是贴合在一起的?

网友:
减小初始磁力,多加几路通断来增加磁力的大小

网友A:
分张器 或者高频振动吸盘可以试试、

网友:
用吸盘,另外用吹嘴从侧面吹入空气,强行分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张器 或者高频振动吸盘可以试试、

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产品和产品之间有油水成分导致的粘接?

网友:
高低吸盘,先掀起一个角,再吸起来,再加上双张检测

网友:
290*320*0.2mm的薄板,尺寸不算大。此外,既然可以用磁性分张打开,那就没必要用电磁吸盘了吧?
建议全部改为真空吸盘,同时侧面加吹气(必要时加风刀),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用板材分张器,这个是有成熟标准件的,直接买就是了。https://www.bozekj.com/product/3/

网友C:
改用吸盘,钢板导磁,如果用磁铁,一次吸起来几张很正常。还要增加分张的结构,典型的有磁力分张,分张器,吸盘抖动,同时,必须增加双张检测传感器。这些十年前就是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板材分张器,这个是有成熟标准件的,直接买就是了。https://www.bozekj.com/product/3/ ...

可以很认真的说,没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用吸盘,钢板导磁,如果用磁铁,一次吸起来几张很正常。还要增加分张的结构,典型的有磁力分张,分张器, ...

不是,你是认真的吗。都不锈了,谁还用磁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是认真的吗。都不锈了,谁还用磁吸

哈哈哈,确实没注意303.那就用分张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