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工装一面两销结构的疑惑

楼主(2025-07-01):
如图,需要兼容多款产品所以做了快换工装。以前快换定位销孔间距都按照公差±0.02标的,用的也好好的。但是换了加工商以后今天发现新做的设备上快换工装拆装比较费力,细看±0.02公差确实也超出了销孔和定位套的配合间隙。但是±0.02已经算是普通的加工中心的极限了,再高加工报价翻倍不说,没有三坐标,加工厂说啥就是啥。如今的做法只能磨小棱形销了。

论坛里面大佬多,请教下大佬们平时定位销间距一般标多少,还有哪些比较靠谱的快换方式。

网友:
很多都是销子太长,和衬套安装孔太紧内孔收缩引起的

网友A:
两个销子,其中一个必须是菱形销。棱形销装配时还有方向要求。

你那个图里确实有一个菱形销,但方向不对。实物方向未知。

菱形销按这个方向,一两丝的中心距误差,不算啥。

网友(点评):
我也正想评论这个夹具的常识

网友:
销孔间距正常标±0.03或者楼主的±0.02,一点没毛病,专业的很。

其实,可能老供应商熟悉你的使用方法,孔靠上差做了;新供应商靠下差做了.....

题外问一句,既然老供应商精度配合的那么好,为啥把人家换掉呢?

网友(点评):
大概率,表面上是降本增效,一块板稍微便宜一丢丢,深层次原因可能是,有人能拿的多一点

网友(点评):
要和供应商沟通清楚

网友:
菱形销的作用解决两个孔之间的微小误差。+/-0.02的公差比较大了,我们一般是+/-0.01的公差。

网友(点评):
以前没加工中心的时候,做工装定位销孔距公差加减三丝菱形销都没问题。那时候要用坐标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我比较喜欢一圆孔一腰孔的定位,很顺畅,不需要管孔间距的公差了,以前用菱形销也还是有点卡卡的

网友(点评):
这是适用大多数情况的用法,菱形销加工费事,定位要求也比较高,换成腰孔节省很多事

网友(点评):
菱形销不就是相当于长槽孔吗

网友:
两个圆形销,对一个圆衬套,一个腰型孔衬套
自由度来说,就是一个只起到不让你旋转,当然你不用衬套也一样,直接HRC45以上问题不大,热处理又不贵

网友(点评):
菱形销不就是相当于长槽孔吗,削掉的边不就是为了避空吗

网友(点评):
菱形销也没问题,只是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现在我们领导要求都用圆孔和腰孔,另外,更换加工商确实很麻烦,换一次,就得和加工商讨论一次公差,
不同加工商对公差的控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
要知道如果是销轴固定不更换的可以按你现在的过盈 经常拔插的 公差可以大1-2丝 活学活用

网友:
看距离了,当地机加都打折扣,标0.05都给你往上再加..

网友:
不同的加工商对精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不要太小瞧小作坊。

网友:
我现在都标0.05了,以前都是0.02的标,没问题。实在不行一边用腰孔或者菱形销

网友:
改钢件。上坐标镗磨。找对外协供应商,和普通CNC铣精孔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销子,其中一个必须是菱形销。棱形销装配时还有方向要求。

你那个图里确实有一个菱形销,但方向不对。 ...

有些装配工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建议在指导手册里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