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图有误差怎么办?

楼主(2025-07-02):
各位朋友:

      下图用CAD做图,为何出现误差?图中21尺寸,画完图变成20.392.开始我以为题有错误,在inventor中,用草图模块绘制,能按原尺寸准确绘制,说明图没问题。请知道的朋友指导。

网友:
软件误差没那么大,自己操作问题查一查

网友A:
1.60度有问题。11和6的尺寸都有,根本不是60度。
2.10+13+18+21和16+8+17+8+13,尺寸链闭合了,虽然数据对的上,但没这么标的。
图里的很多尺寸和标法,都很奇怪,实际工作中,不会这么标。这只能是个练习题。

网友(点评):
好像日本的图纸尺寸链是闭合的,感觉这样看图很方便

网友(点评):
首谢谢您的回复。此题是学生一道练习题。我也反复检查过,在inventor中用草图模块绘制,能完全按尺寸绘制,并使草图完全约束。由此判定:此图没问题。

网友(点评):
告诉你60度有问题了。还在杠。真是没办法。60.11.6,这三个尺寸,有一个是错的。或者说,2个尺寸就可以全定义了。如果图里的线是横平竖直的。

网友B:
把标注精度改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正确,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精度更改后,尺寸变为20.

网友:
是不是相关线段是有角度的

网友(点评):
有角度的线,图中已标明。

网友:
应该是标注的2个点不是垂直的

网友:
保留小数点后二位,角度也是,=再看看,是否4舍5入了。

网友(点评):
已试,仍没解决。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要么线条画的不对,要么尺寸标注点不对

网友:
自己操作有问题,你看看21是自主动标的尺寸,还是 自动生成的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参考尺寸

网友(点评):
autocad标注,自动得到的尺寸。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不想在这上面纠结浪费时间,就手动输尺寸,反正图纸标注尺寸是对的就可以了,没人测量你画的是否非常正确

网友(点评):
您说的对。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忽略。因学生问,故有此问。

楼主:
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业余时间从事职教,此题是学生一个练习,查得知,该题在《AUTOCAD机械制图习题精解》(老虎工作室)见过。该题我用autocad画过,见下。发现尺寸标注时21尺寸误差较大,后用inventor重画,此图完全能按尺寸绘制,说明题没问题。由此我推测,可能是Autocad误差引起的。依稀记得:autocad画轴测图,也出现误差,在中国CAD论坛中,有人指出,现在时间较长,已忘记。我感觉:教学用,应该搞明白才对,知道的,请指导。

网友(点评):
把你用inventor画的图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各位:用autocad我绘制过两次,没问题。后标注尺寸,两次均为20.392,该尺寸是自动标注的尺寸的。

楼主:
您的61度角度与原图不符。

网友(点评):
所以,你猜我为啥特地把61°标为黄色??

网友(点评):
您可能是保证21尺寸吧,但与有图不符。

网友(点评):
因为就是矛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度有问题。11和6的尺寸都有,根本不是60度。
2.10+13+18+21和16+8+17+8+13,尺寸链闭合了,虽然数据对 ...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学生一个练习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标注精度改掉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复,我估计您说的对,请进一步明示。

网友D:
6和21冲突,,,,,

网友(点评):
inventor中验证,按原图尺寸标注,草图完全约束,所以我不认为存在冲突。

网友:
一般选中标注的尺寸,右键,有一个精度选项吧
,或者特性里面改

网友(点评):
已试,更改精度后,尺寸变为20.

楼主:
各位朋友:
      前段时间Inventor画完此图,没保存,重画此图。上面贴中,CAD图尺寸尺寸有遗漏,补充,一并上传。请大家指导。

楼主:
INVENTOR绘制此图,按原图尺寸标注,草图完全约束,说明此图没问题。所以请大家有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和21冲突,,,,,

没发现冲突。

网友(点评):
6要是为6.4,那么21没毛病。要是就为6那就21为20.3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不想在这上面纠结浪费时间,就手动输尺寸,反正图纸标注尺寸是对的就可以了,没人测 ...

因为学生问我,我只说CAD有误差。但具体原因,CAD中我没解决,故有此问。

网友E:
为啥差异这么大

网友(点评):
用Autocad画完图,应该是20.392.

网友F:
这么着的话,我也能画出来。

网友(点评):
左边中间标注5的那跟竖线,他不是竖直的。

网友(点评):
LZ用AutoCAD画所有的线段都是竖直或者水平的。用inventor的时候没有约束。

网友(点评):
我这是用SolidWorks画的,线段上的绿色小标识是水平和竖直约束。60°那里的5mm长的线段,不是竖直的。

网友(点评):
LZ居然质疑AutoCAD有这么大的误差,却这么自信自己画的没问题。。。如果是我,肯定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导。您太厉害了,从截图就能看出错误,专业水平很高,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
      前段时间Inventor画完此图,没保存,重画此图。上面贴中,CAD图尺寸尺寸有遗漏,补充,一 ...

肉眼可见的错误,你看看标注11那条线水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差异这么大

我标错位置了,20.39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是学生一个练习题。

更改了应该是要变20.000

楼主:
谢谢您在solidwork中验证。按您说的,我也在SW中进行了验证,没发现您说的问题。SW中仍能按原图尺寸绘制,且草图完全约束。SW中验证见下:

网友(点评):
那麻烦您标注一下60°,谢谢!!

楼主:
按您说的:我在inventor中再次进行了查证,仍没发现您说的问题。有问题,先找自己问题,话很对。

楼主:
谢谢您再次绘制,我现在有点事,明天我按您的方法再试试。

网友:
放大看看,肉眼可见的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着的话,我也能画出来。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您太厉害了,凭截图就能发现问题,佩服。

       在您的指导下,我再次用AIP和SW验证了此图,该图有误。这是一个教学图,其他老师出的题,我第一次用autocad绘制,发现有误;匆忙中,用AIP验证,误画,自以为原图正确,autocad绘图误差引起。我也怀疑自己判断有误,故有此问。以下是我重新验证过程,供大家参考:

网友(点评):
也不能说是21有误,准确的说是某几个标注之间有矛盾。而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就是一般都默认未标注角度的直线都是竖直水平。还有前面很多人也...未标注等,

楼主:
谢谢SUNZX1982和各位的参与,正如SUNZX1982说的:有问题,先从自身找问题。工作如此,我想生活也如此。此贴到此为至,就不占大家宝贵的时间了。向大家祝好!

网友:
C:\Users\Dell\Desktop\微信截图_20250703135507.png

网友:
右边的21和8没有共线

网友(2025-09-04):
看起来右边的尺寸线没到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