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钢管旋转前进传送设备

楼主(2025-07-02):
各位大神!
因生产需要,需要一套钢管的旋转前进传送设备,用于在线感应退火,要求如下:
1、传送的钢管直径为6-130mm,单只长度大于3米,最长不超过24米;
2、来料钢管直线度比较好,约1.5mm/米直线度;
3、要求钢管以自身中轴线为轴心,旋转前进,自旋速度和前进速度可调,且速度稳定;
若有朋友可以提供设计或者设备,请联系,谢谢!

网友:
DeepSeek-R1 回答完成
深度思考完成 用时26秒,搜索全网39篇资料
基于钢管在线感应退火工艺对匀速旋转前进传送设备的需求,结合行业成熟技术和设备特性,以下是针对钢管规格(直径6-130mm,长度3-24米,直线度1.5mm/m)的设计思路及设备供应商推荐:

一、核心设计思路
‌倾斜辊道传动系统‌

‌结构原理‌:辊道轴线与钢管轴线成18°-21°夹角(可调),通过摩擦力驱动钢管在直线前进的同时绕轴自旋‌13。
‌速度控制‌:每个辊子独立配置变频电机减速机,分段调节转速差,实现前进速度(0.5-3m/min)和自旋速度(20-150rpm)的双向精准控制‌14。
‌防偏摆设计‌:采用V型槽或对辊结构稳定钢管轨迹,出料端增设防碰撞导向机构‌13。
‌关键部件选型‌

‌辊轮材质‌:304无磁不锈钢(避免涡流干扰),内嵌螺旋水冷通道(流速≥8L/min)应对感应加热高温‌13。
‌支撑结构‌:分段式模块设计,每2米设独立支撑单元,适应24米长管;辊距≤0.5倍钢管直径(小直径管需密集支撑)‌57。
‌驱动系统‌:伺服电机+精密减速机(扭矩≥50Nm),配合编码器反馈实现±0.5%速度稳定性‌48。
‌智能控制系统‌

‌多参数协同‌:PLC集成速度闭环、温度反馈(红外测温仪)、功率调节(感应电源),形成动态工艺链‌16。
‌抗干扰措施‌:电磁屏蔽线缆、接地隔离技术,避免感应磁场干扰传动信号‌8。
[钢管在线感应加热设备的辊道传动结构示意图]
[钢管旋转前进传送设备的控制系统界面]
[分段式倾斜辊道在长管加工中的应用案例]
</noteList>

二、成熟设备供应商推荐
‌恒进感应科技(十堰)‌

‌优势‌:专业研发感应热处理设备,其水平回转式淬火机床支持定制辊道传送模块,适配直径30-200mm工件旋转‌6。
‌案例‌:为风电轴承企业提供过18米长轴类零件旋转淬火生产线。
‌海山电炉‌

‌方案‌:钢管在线感应加热设备标配倾斜辊道系统,支持Φ20-200mm钢管旋转前进,机械结构兼容长度24米管材‌12。
‌技术亮点‌:辊道分段独立变频控制,速度差调节范围±10%‌1。
‌美国Reed工业设备‌

‌专长‌:大型钢管旋转机(如RIDGID系列),最大承重3吨,配置高精度伺服驱动,直线度补偿算法优化‌7。
三、实施注意事项
‌长管防下垂‌:大于12米钢管需增加中间辅助托轮组,采用气动升降设计匹配不同管径‌57。
‌速度匹配公式‌:
前进速度V(m/min) = π × 钢管直径D(m) × 辊轮转速N(rpm) × cotθ
(θ:辊道倾斜角,建议18°-21°区间调试)‌13。
‌能耗优化‌:采用永磁同步电机,比异步电机节能15%-20%,降低长期运行成本‌8。
[倾斜辊道传动系统的三维结构剖面图]
[分段式辊道在24米钢管输送中的实际应用场景]
[钢管旋转前进与感应线圈的配合示意图]
</imageScroll>

注:设备定制需提供钢管材质、目标退火温度(如碳钢常用650℃-750℃)及产能要求(根/小时),供应商可据此细化方案。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南京欧亚炉业有限公司可能就有这种设备.

网友:
可以参照  无心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