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件“幽灵使用”导致无法移动文件怎么处理

楼主(2025-07-02):
CAD已经关掉了,软件也关了,移动文件时还是提示文件正在使用无法移动,我的解决办法是任务管理器把里面的cad相关后台程序手动关闭,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省掉这步骤,就是文件关掉后就可以移动

网友A:
遇到这种是把所有打开的软件都关掉,过一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是把所有打开的软件都关掉,过一会就好了。

那还要等,我直接任务管理器把cad后台程序关了就好了

网友:
你不知道先复制,然后再找个下次重新开机的时间,把旧的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