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张图纸是这样的,是不是存在问题

楼主(2025-07-02):
像这样推力轴承放在台阶中间的情况可以吗,会不会出现旋转卡涩

补充内容 (2025-7-2 14:05):
9楼有具体结构的图片

网友:
主要看装配精度,满足装配要求就不会卡。

网友(点评):
就是轴承要压紧,然后就没事?

网友:
有严重问题。轴承没完全定位。轴会磨到其他零件。

网友(点评):
我在想推力轴承内圈本来不就是一边大一边小吗,现在这个也是小圈定位。只是大圈这边间隙相对正常来说更大了

网友:
换种轴承吧

网友:
你要是竖着装的,还行,横着装就不行

网友:
你这个是垂直使用吗?
仍然觉得两个深沟球轴承加一个推力轴承保险。
就算你这样,推力轴承一边孔定位,一边轴定位。
轴定位有,孔定位没有,轴承中心不固定啊!

网友(点评):
看9楼图片

网友:
你轴承外圈不定位的啊

网友(点评):
推力轴承需要外圈定位,这个只承受径向载荷,轴向定位靠轴套啊

网友:
推力轴承放在台阶中间会出现旋转卡涩,常规方法是用2个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靠滑动轴承定心的话,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两个轴承孔定位,就问题不大,调整机构用。两边孔都不定位,不妙

网友:
横着的为啥用推力球轴承?深沟球不行吗

网友(点评):
轴向载荷不考虑了?

网友:
问题很大 左边2个推力球轴承? 右边是复合套?
横着装推力球轴承 没什么用不如深沟球轴承
我的建议是左边深沟球轴承加调心轴承 右边深沟球轴承 可以参考滚珠丝杆结构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要承受轴向载荷

网友:
这个肯定有问题啊,就因为有轴向力就要用推力球轴承?径向力不用管了吗?

网友:
用角接触是最好的,图中轴承的松环也要定位外圈,不然会跑动

网友:
这个结构径向力也得考虑啊,轴承外圈不定位,轴和轴承座肯定会摩擦吧

网友(点评):
就是在这里摩擦,当轴套用

网友:
常规用2个圆锥滚子,双向轴向力、径向力都可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