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如何在一个圆柱面表面上刻字上去

楼主(2025-07-02):
问题:想使用CREO软件在一个圆柱形外表面刻字  使用包络、偏移(具有拔模)命令尝试画  要么刻字变形了 要么画不出来

请教各位大佬 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推荐的网址教程 能画出来

网友:
投影试试

网友:
草绘-投影-拉伸

网友A:
在 CREO 中,有以下几种在圆柱面表面刻字的方法:
使用 3D 刻字功能:
在图形窗口中显示几何曲面,选择要刻字的圆柱面,单击左键选中。
菜单栏上单击“工具”,在下拉菜单中选中“3D 刻字”,出现 3D 刻字面板。
在 3D 刻字面板中输入要刻的字,更改刻字方式为“曲面”,选择要刻字的圆柱面。
单击“确定”按钮确认刻字设置,系统会在圆柱面上完成字的刻制。
使用拉伸及偏移功能:
创建一圆柱,插入模型基准面,选择圆柱的 RIGHT 面,输入适当偏移尺寸,创建新的基准面 DTM1。
插入拉伸,选择 DTM1 为草绘平面,选择 FRONT 面为参照平面,进入草绘环境。
草绘文本,输入文字,调整文字位置及尺寸,使其居中显示。
选择拉伸至曲面,选择圆柱面,完成文字拉伸。
使用曲面偏移功能:
创建一个草绘曲线特征,绘制需要的文字。
选中圆柱体表面,点击“偏移”图标,启动偏移特征的创建。
在偏移特征中,选择“具有拔模特征”的选项。
定义内部草绘,选择 FRON 基准平面作为草绘平面,点击“使用边界”,用“环”的方式选择文字曲线。
完成草绘后,退出草绘环境,定义文字偏移的高度和拔模的角度。
完成偏移特征,得到凸起或凹陷的文字效果。
使用面组展平及变形方法:
创建圆柱,选择圆柱面,创建与圆柱面相切的平面。
在相切平面上草绘文本,输入文字。
拉伸文字为实体。
使用“缠绕到面”功能,将平面上的文字按圆柱法向附着到圆柱面上。
使用“移除实体”功能进行切除,完成刻字。

网友B:
先在要做字体的圆柱平行面上进行草绘,然后圆柱面拔模偏移,在新的草绘面投影前面草绘的字体,最后拉伸一定高度即可。

网友C:
没什么难度,简单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难度,简单简单的

以中心为基准,左右90°以内都可以,一旦超过90°的,就刻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要做字体的圆柱平行面上进行草绘,然后圆柱面拔模偏移,在新的草绘面投影前面草绘的字体,最后拉伸一定 ...

是的,这种方式也画过了,超过90度的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CREO 中,有以下几种在圆柱面表面刻字的方法:
使用 3D 刻字功能:
在图形窗口中显示几何曲面,选择要刻 ...

3D刻字功能是插件里面的吗

网友(点评):
别问他,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天天问AI在复制过来给你的,你问他,他再问AI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中心为基准,左右90°以内都可以,一旦超过90°的,就刻不出来了

没有什么不行的,简简单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不行的,简简单单

大神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