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知道这种类型的传感器,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5-07-03):
如图,放大后看,像是两个电极的电容式湿度传感器(不敢确定),传感器头上也包胶怎么检测湿度?线束产品上同时两个ntc也不太可能,拆开看结构不一样?
请教大侠,这个有用过的帮忙介绍一个供应商。

网友A:
玻璃壳的是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另外一个是湿度传感器,可能是电容式。
电容值必须结合温度,才能计算出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壳的是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另外一个是湿度传感器,可能是电容式。
电容值必须结合温度,才能计算出湿 ...

但这个图1的玻璃头,在图二中是露头那个,电容式的玻璃头和水汽接触就会影响电容值吗?

不露头的应该是温度热敏电阻吧,图二中那个塑料全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个图1的玻璃头,在图二中是露头那个,电容式的玻璃头和水汽接触就会影响电容值吗?

不露头的应该是 ...

玻璃的是热敏电阻。玻璃完全包封之后,对湿度敏感性很低,基本不可能检测湿度。

要检测湿度,它的传感部分,要么和空气有表面接触,要么有一个空气可以进入的腔体,腔体本身可以是绝缘材料。
你需要查看另外一个探头,进一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的是热敏电阻。玻璃完全包封之后,对湿度敏感性很低,基本不可能检测湿度。

要检测湿度,它的传感部 ...

查了一圈,感觉都是温度传感器,就不清楚为啥要两个头,结构还不一样

网友:
如果两个都是温度,那就是干湿球原理,一个干球温度,一个湿球温度。你可以去了解这个原理。具体我不太清楚,这个方法比较古老,新的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有湿球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嗯大佬说的对,我查一圈听了你的解释终于有点眉目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