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真空条件下,机械传动方式

楼主:
准备在真空加热空间输送物件,常压常温条件下的齿轮,链传,带传动输送方式都不适用。

请大神指点,应当用什么传动方式合适,耐高温,真空的传输机机构。

网友:
你先说多高的温度

网友:
有多高温???
根据温度换材料不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跟我们的网带烧结炉有点类似,只不过我们有保护气氛,不是真空环境。
我们也有真空炉,不过里面没有传输装置!

网友:
有专门的真空电机之类的

网友:
首先真空对齿轮毫无影响

正常使用

高温低于400°也还好

高于400要换材料了

网友:
电机放外面磁力传动就行,里面用耐高温就行

对,磁力传动位置要走水冷管的  发表于 昨天 14:18
延长,加冷却,,,,  发表于 昨天 13:17
高温会消磁,磁力传动不太合适吧  发表于 昨天 13:15

网友:
涡轮叶片传动

网友:
耐高温和真空低释气材料 美国杜邦的聚酰亚胺树脂和全氟橡胶,要求低点日本三菱的也能用持续工作温度288,短时480都没问题的 需要的话留言哈

网友:
条件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