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打错孔怎么修复

楼主:
外发加工,那边将一个15的通孔往下打了10mm,这种情况怎么修复呢,材料厚度25mm,材料6061

楼主:
铣腰槽客户不同意,也不太美观,只能用氩弧焊补了再重新打孔吗

氩弧焊焊接铝合金6061并不容易,也不美观,会有很多气孔,阳极氧化后也会有色差。  发表于 昨天 16:46

网友:
补焊。但是电镀后会有色差。

网友:
过盈压入。重加工

网友:
看你自己要求,看着是对称件,零件翻过来,沉头反打,补孔加工在另一侧,要求高就让补焊加工

网友A:
重做呗,这么小的料没几个钱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还是得补焊,数量有三十多件,补焊再打孔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有在厦门干加工的老师或者认识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做呗,这么小的料没几个钱吧

重做就要时间,已经发到客户那里了,也有三十多件,厂太小了,没干质量的,到车间还装了一下结果没人发现问题

网友B:
紧配压入柱销重新打个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配压入柱销重新打个通孔

重新打孔的话会有一部分打在柱销上,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打孔的话会有一部分打在柱销上,这样会有影响吗

看你的那个孔是干什么用的,你这也没标公差,应该不是配合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那个孔是干什么用的,你这也没标公差,应该不是配合孔吧

就是给模具放气的,没什么精度

网友:
车一个高度的零件填进去

网友:
这样的一件料,才60块,卖可以买45,高的可以卖50,最多才损失15块,为什么不重做一件,折腾什么,

加工这件东西3分钟一件,加工费不用20,你补的方法,成本都高

网友:
只能重做,你怎么弄都避免不了原孔的位置重新钻偏心孔。如果采用补焊,既有色差,焊缝处的应力有变化,钻出的孔也很难圆。

网友:
把板子钻一个40大的孔,镶个柱销进去,然后在柱销上面再打15的通孔。如果40不够,再加大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打孔的话会有一部分打在柱销上,这样会有影响吗

不然怎么穿螺丝

网友:
那块板上的孔 没啥要求 可以扩孔    在就是补焊

网友:
跟客户讲。铣U型,每件再少20块,如果能用,客户基本会同意,双方都方便

网友D(2025-07-10):
意思是15的沉孔那里沉进去多了?

网友:
15的孔偏差10,可以压入圆销,重新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15的沉孔那里沉进去多了?

是那个半径7.5的孔往下偏了,离底部只有200

楼主:
听取了各位老师建议,最后还是重新做了,插入圆销重新打孔,会打在圆销上,还有老师说先扩孔在插入,再在插入的圆销上打孔,也不能实现,因为这个零件底面有个3个mm的凸台,扩孔必定会打到这个凸台上,直接补的话加工店也不好找,费用也不便宜还有最后出来还是有色差

网友E:
盲猜,这种板和孔位及这种台阶孔,加上通孔是直径9,很大概率有一个台阶轴之类的塞进去靠通孔锁螺丝固定,因此深度可以深不能浅,受力的面就是端面的面。一般品管肯定拒收,找他们技术,如果我猜得对的话,技术大概率会给过。瞎猜,求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盲猜,这种板和孔位及这种台阶孔,加上通孔是直径9,很大概率有一个台阶轴之类的塞进去靠通孔锁螺丝固定, ...

你搞错了,是那个15的通孔,不是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