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静应力分析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提示,需要怎样解决它

楼主(2025-07-03):
(图片)

网友:
交互 少了吧。

网友:
有零件没固定好,受力移动了?

网友A:
变形太大,需要开启大变形位移选项,否则计算结果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接触面加摩擦了吗?没加的话加个摩擦试试

网友:
开下弱弹簧功能试试

网友B:
失败了,应该是出现断裂位移,或者零件接触少了,或者资源过大运行失败,或者文件覆盖失败,solidworks做装配仿真时候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状况,大多数是仿真局部,简化掉模型,毕竟机械设计余量1.5倍失效风险低,仿真只是验证用的不是作为结果用的。

网友(点评):
不对呀,你零件仿真的话就是缺失固定位

网友:
说明你的工件可能会有问题,变形较大。
一般对装配体不适合用simulation,或者也许我用的不好。我都是想办法把他搞成一个零件。

网友:
用ansys仿真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太大,需要开启大变形位移选项,否则计算结果误差会比较大。

我把网格数字给大了点就没这个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败了,应该是出现断裂位移,或者零件接触少了,或者资源过大运行失败,或者文件覆盖失败,solidworks做装 ...

调整了一下网格和固定就没有这个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