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设计表显示不全

楼主(2025-07-03):
在sw中,画了一个零件,新建了一个配置。然后插入设计表,我发现在草图中标注的可以在设计表中自动生成。其他的特征比如抽壳之类的不生成。怎么让他们生成。

网友:
好好把帮助文件翻一遍

网友(点评):
问题基本解决。谢谢了

网友:
坐等看看高手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设计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表是什么?

是一种做系列零件的表格,主要用于系列零件的标准建模,只需要给定参数,就能生成多个规格零件,并在装配体中使用,一个零件图多个系列,减少建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