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外观渲染

楼主:
各位大神,工业整机外观如何渲染?请指教。主要是给客户看产品外观。

网友:
主流设计软件都有些渲染功能啊,简单的图可以自己做,美观效果要专业外观设计做,我们平常是这样的

网友:
3dmax用得比较多

3DS和ug交换数据用什么格式?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keyshot,SolidWorks可以直接转到keyshot,用着也简单。

网友A:
我也投Keyshot一票,基本上不用学,上手很快。如果在solidworks里面画图的习惯好点的话,不把多种材质画在一个part里,赋材质的时候很方便,直接把材质球拖上去就行。

项目前期糊弄事的时候,用solidworks自带的渲染也够用,只要输出的图片分辨率低一点,效果就还行。分辨率高了很容易失真,所以很适合糊弄事。

网友:
Keyshot 开源的话用blender

网友:
sw感觉这个渲染模块就不太行

网友:
keyshot  我两小时就学会了,很简单的

楼主(2025-07-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投Keyshot一票,基本上不用学,上手很快。如果在solidworks里面画图的习惯好点的话,不把多种材质画在 ...

大神,有Keyshot下载链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Keyshot下载链接嘛?

糟糕,链接过期了,你试试百度上找找破解工具,可以找旧一点的版本

网友(2025-09-19):
keyshot不太好操作,还是习惯3ds max+Vray

网友:
学了一周的样子

网友:
步骤一:前期准备 - 3D模型是关键
渲染的基石是一个高质量的三维模型。俗话说“垃圾进,垃圾出”。

模型清理:

确保模型“干净”:删除所有不必要的隐藏零件、草图、参考基准面、曲面等。这些元素可能会在渲染软件中造成干扰或错误。

检查破面与错误:模型不能有破面、重面或非流形几何。在CAD软件中检查并修复这些错误,否则导入渲染软件后会出现黑斑或闪烁。

分层/分组管理:在CAD软件中就将不同的部件分好图层(如:外壳、按键、玻璃、金属件等)。这样导入渲染软件后,可以轻松地选择和赋予材质。

格式导出:

推荐使用STEP (.stp) 或IGES (.igs) 格式,它们能很好地保留几何结构。

如果模型来自SolidWorks、Creo、NX等,通常其原生渲染软件(如KeyShot)有直接接口,无需导出,这是最无缝的方式。

步骤二:选择渲染软件 (Choosing the Right Tool)
对于工业整机,推荐以下几款业界主流且易用的软件:

KeyShot:强烈推荐初学者和专业人士使用。操作非常直观,实时渲染,拖拽材质即可看到效果,学习曲线平缓,与各种CAD软件集成极好。是工业设计领域的标杆。

Blender:免费且功能极其强大。内置的Cycles和Eevee渲染引擎效果出色,但学习曲线相对陡峭,需要学习更多软件操作知识。如果你预算有限且愿意花时间学习,这是不二之选。

Cinema 4D:在 motion graphics(动态图形)领域很流行,渲染器也很优秀,操作相对友好。

V-Ray:一款强大的插件式渲染器,常用于3ds Max、SketchUp、Rhino等。效果顶级,但需要较多的参数调整。

建议: 如果你是新手,直接从 KeyShot 开始。

步骤三:核心渲染步骤详解
1. 场景与构图 (Scene & Composition)
相机角度:

主视角:选择最能体现产品整体形态和功能的角度,通常是稍带透视的等轴测图(3/4视角)。

细节特写:展示产品的关键功能、接口、材质质感、屏幕UI等。

环境视角:将产品放入一个简单场景中(如桌面、工作室),帮助客户理解产品尺度和使用环境。

画面比例:常用16:9或4:3,保持构图平衡,产品是视觉中心。

2. 材质赋予 (Materials) - 这是灵魂所在
材质决定了产品是塑料还是金属,是磨砂还是高光。

基础材质库:KeyShot等软件自带大量预设材质(塑料、金属、玻璃、陶瓷),直接拖拽到模型上即可。

核心参数调整:

漫反射 (Diffuse):物体本身的颜色。

粗糙度 (Roughness):这是最关键参数之一。控制材质的高光扩散程度。为0时是完美镜面,值越大,表面越磨砂。

高光/反射 (Specular/Reflection):控制反射的强度。

凹凸/法线贴图 (Bump/Normal Map):用于表现表面细微的纹理,如金属拉丝、皮革褶皱、磨砂颗粒感。你可以上网下载这些贴图。

技巧:

整机通常由多种材质构成,注意搭配和对比。

不要使用100%纯黑或纯白的颜色,现实中不存在。

为体现真实性,可以适当添加划痕、指纹等 imperfections(瑕疵)贴图。

3. 灯光布置 (Lighting) - 这是塑造体积感的关键
灯光决定了产品的明暗、阴影和立体感。

HDRI 环境光:这是最常用且高效的方法。HDRI是一张全景图,它既能提供环境照明,也能提供反射和背景。

KeyShot自带大量HDRI,你可以选择“工作室灯光”风格的HDRI,它能产生柔和、干净的光影,非常适合产品渲染。

旋转HDRI可以改变光照角度,直到找到最能突出产品造型的角度(通常是从前侧上方打光)。

人工补光:如果HDRI的光照不足,可以额外添加针光(点光、面光)来提亮特定区域,比如照亮产品的正面或打亮轮廓。

4. 渲染输出 (Rendering)
输出设置:设置高分辨率(如1920x1080或更高),格式建议为PNG(保留透明通道)或JPEG(压縮小)。

采样值 (Passes/Samples):提高采样值可以减少画面噪点,但会增加渲染时间。根据最终需求调整,测试阶段用低采样,出图用高采样。

通道渲染 (Render Passes):这是一个专业技巧。除了渲染最终图,还可以同时渲染出材质ID通道、阴影通道、反射通道等。这会在后期处理时给你极大的调整空间。

步骤四:后期处理 (Post-Processing)
即使渲染得很好,后期处理也能让图片提升一个档次。使用Photoshop或GIMP进行。

调色:微调亮度、对比度、饱和度。

锐化:让产品边缘更清晰,更具“锐利感”。

背景合成:如果渲染时是透明背景,此时可以加入更复杂的背景。

修正瑕疵:去除微小的渲染瑕疵。

使用通道:利用之前渲染的材质ID通道,可以快速选择特定部件单独调整颜色或亮度。

总结给客户的要点:
保持简洁:背景干净,突出产品本身。

体现质感:通过灯光和材质清晰地表达产品的材料和工艺。

多角度展示:提供2-3个不同视角的渲染图,让客户全面了解产品。

一致性:所有渲染图的光照、风格、背景应保持一致,显得专业。

最后建议: 多去Pinterest、Behance等网站浏览优秀的工业产品渲染图,分析他们的灯光、构图和材质,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希望这份详细的指南能帮助你做出让客户惊艳的效果图!如有具体软件操作问题,可以再深入交流。

网友:
淘宝上找个大学生,几百块把事办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