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面处理

楼主(2025-07-04):
请教:我们有个设备的外表面既有铝合金的件,也有SPCC的钣金件,想做成图中钣金的表面效果,请问具体的表面处理工艺是什么?

图中盒体钣金材料应该是SPCC。

网友:
SPCC 菊纹烤漆  铝  黑色喷砂阳极  两个在一起应该差不多,最好打样,每家做的可能有差异。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图中盒体表面不是光滑面,这种有点磨砂的感觉是怎么做出来的?喷砂后再烤漆吗?

网友:
烤漆,如果铝合金跟钣金不同供应商加工,最好的集中一处喷漆,这样就没有色差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铝合金和SPCC都可以烤漆吗?图中盒体表面不是光滑面,这种有点磨砂的感觉是怎么做出来的?喷砂后再烤漆吗?

网友(点评):
都可以喷的,铝合金的氧化效果喷漆喷砂有关,但是烤漆的磨砂质感是喷漆后,飞砂,就是一种喷漆的手法呈现磨砂质感,常用的有细砂,中砂,粗砂等

网友:
喷塑是不是就是他们所说的烤漆呀?

网友(点评):
喷塑喷的是粉末涂料,烤漆喷的是油漆

网友:
对比项        烤漆        喷塑
环保性        较差(含溶剂)        优(无溶剂)
表面效果        高光泽、细腻        哑光或半光,略粗糙
硬度/耐磨性        高硬度,但易划伤        较厚,抗冲击性强
成本        较高(多道工序)        较低(适合批量)
适用基材        金属、塑料        主要为金属

网友:
一、烤漆工艺
1. 定义
烤漆是通过喷涂液态油漆后,经过高温烘烤固化形成涂层的工艺。油漆通常为溶剂型或水性涂料,固化后表面光滑、硬度高。

2. 工艺流程
前处理:除油、除锈、磷化(增强附着力)。
底漆喷涂:喷涂底漆,填补基材细微缺陷。
烘烤固化:高温(通常120°C–180°C)烘烤使底漆固化。
面漆喷涂:喷涂颜色漆或效果漆(如金属漆)。
二次烘烤:高温固化面漆,形成最终涂层。
抛光(可选):对表面进行抛光处理,提升光泽度。
3. 特点
优点:
表面光滑细腻,镜面效果强,装饰性好;
硬度高(可达2H以上),耐磨性较好;
颜色选择多样,可调配特殊效果(如珠光、哑光)。
缺点:
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环保性较差(溶剂型油漆含VOC);
抗冲击性较弱,易出现划痕或崩漆。
4. 应用场景
高档家具、电子产品外壳(如手机、家电);
汽车零部件、金属装饰件;
对表面美观度要求高的工业产品。
二、喷塑工艺(粉末喷涂)
1. 定义
喷塑是通过静电吸附将粉末涂料喷涂在工件表面,再经高温固化形成涂层的工艺。粉末涂料为固态,无溶剂,环保性更优。

2. 工艺流程
前处理:除油、除锈、磷化或铬化。
静电喷涂:通过静电枪使粉末带电,吸附到工件表面。
高温固化:在180°C–220°C下烘烤,粉末熔融流平形成涂层。
冷却:自然冷却后形成致密涂层。
3. 特点
优点:
环保性好(无溶剂挥发,VOC接近零);
涂层较厚(通常50–150μm),耐腐蚀、抗冲击性强;
附着力好,不易脱落;
成本较低,适合大批量生产。
缺点:
表面光泽度和细腻度不如烤漆;
颜色效果较单一,难以实现复杂纹理;
高温固化限制(某些塑料件不适用)。
4. 应用场景
户外设施(如护栏、配电箱)、工程机械;
家电外壳(如空调、洗衣机);
金属框架、五金件等功能性产品。

网友:
做过这种喷塑的,黑色,表面哑光。

网友(点评):
毛躁不光滑,

网友(点评):
谢谢热心坛友,表面看起来不错,和上面的图上看起来的效果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网友(点评):
瞧,这个就叫专业

网友:
喷塑应该就行,有黑磨砂的粉子,我们这里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