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垂直度要求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螺纹垂直度一般要求是多少?有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吗?

网友:
螺纹?垂直度?你是说的螺丝和平面的垂直度吗?还是说你能车出一个歪七八扭的螺纹?

网友:
自己查看吧

年号自己更新,随着发展有些标准有更新的  发表于 昨天 13:35

网友:
注意直径公差

网友:
垂直度要求的在机床主轴和梯形丝杆上标注过,要求高的还要标注延伸多长的跳动。。。。

网友:
拿一分

你这是2分了哈哈哈  发表于 昨天 17:12

网友A:
一般不标,测起来也麻烦,还要专门配套的螺纹规

这玩意还是首次见到,一般不会有这个要求。  发表于 昨天 16:55

网友:
我遇到的,锥面密封+螺纹紧固的结构,一般都会有垂直度要求,但一般都测不准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一个工程师是这样设计的,实际使用效果不算好。如果是我,我会这样设计。这就如要求链传动传动比恒定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些东西,教材上面一般是看不到的。这就是经验的作用,或者说要深刻理解深层的东西。

我不会这样设计,漏了一个字  发表于 昨天 17:18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标,测起来也麻烦,还要专门配套的螺纹规

这种检具是选到以后贴到后面的端面吗?不过也是肉眼看缝隙,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标,测起来也麻烦,还要专门配套的螺纹规

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