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大神 分析一下

楼主(2025-07-04):
1.减速电机配同步带轮传动,断裂位置非传动侧。
2.之前因轴头尺寸问题,供应商对老轴头挖掉,烘套新轴

网友A:
140刷的一下减到40,合理嘛?

网友(点评):
还中空的

网友:
根据轴断面特征可系统性地推断断裂原因,以下是关键分析角度及判断依据:

🔍 一、断口形态分类

脆性断裂断面‌

特征‌:断面平整、无塑性变形,呈结晶状或“冰糖状”沿晶断裂(晶粒轮廓清晰),常伴二次裂纹‌。
原因‌:材料缺陷(夹杂物、气孔)、应力腐蚀、过载脆性断裂。例如,螺栓因应力腐蚀在螺纹根部沿晶开裂‌。

韧性断裂断面‌

特征‌:断面凹凸不平,存在韧窝(蜂窝状凹坑)和剪切唇边,塑性变形明显‌。
原因‌:超载或韧性材料过载断裂,如合格螺栓拉伸试验中的穿晶韧窝断口‌。
📏 二、断裂位置指向性分析

应力集中区断裂‌

典型部位‌:轴肩过渡圆角、键槽边缘、螺纹根部‌。
原因‌:设计缺陷(圆角过小)、加工粗糙或热处理不当导致局部应力过高。
案例:某电机轴因过渡圆角半径不足,反复载荷下疲劳断裂‌。

截面突变处断裂‌

特征‌:断裂发生于横截面积骤减区域(如安装螺栓的薄弱处)‌。
原因‌:动态冲击力超限,例如车辆下摆臂在70km/h撞击坑洼时断裂‌。
🔬 三、微观特征识别关键线索

疲劳断裂标志‌

贝壳纹(海滩纹)‌:循环载荷下裂纹扩展形成的同心弧线,指向裂源‌。
疲劳辉纹‌:电镜下可见的平行条纹,表征周期性应力作用‌。

缺陷痕迹‌

白点/氢脆‌:断面内部银亮圆斑,源于冶炼氢气残留(如传动轴)‌。
焊接缺陷‌:补焊区未熔合或夹杂物引发裂纹(案例:42CrMo电机轴补焊层断裂)‌。
️ 四、综合失效原因推断
断裂诱因‌        ‌断面证据‌        ‌典型案例‌
设计缺陷‌        裂源位于应力集中区,无疲劳纹        悬架纵臂扭曲断裂‌
材料/工艺问题‌        内部夹杂、晶界腐蚀、异常组织(如托氏体)        轴承内圈托氏体组织导致脆裂‌
安装/使用不当‌        过盈配合偏差、皮带张紧力过大        联轴器对中不准引发附加应力‌
外部冲击‌        断面瞬时断裂特征,无疲劳扩展痕迹        车辆70km/h过坑导致摆臂断裂‌
💎 关键步骤总结
宏观观察‌:记录平整度、塑性变形、裂源位置及环境腐蚀痕迹。
微观检测‌:电镜分析疲劳纹/韧窝/沿晶特征,金相检查组织缺陷‌。
工况还原‌:结合载荷类型(静载/交变)、冲击历史(如超载、碰撞)交叉验证‌。

通过上述断面系统性分析,可精准定位断裂根源,为改进设计或操作维护提供依据‌。

网友B:
都不做过渡台阶的么,轴径突变不是禁忌么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用太仔细分析,设计有问题。框架不周正,或者型材本身就不直,设计时候过定位。改一下减速机的固定方式

网友C:
估计是皮带张紧造成过大的弯曲应力,导致圆角处交变应力过大,造成疲劳断裂。

网友D:
这个是焊接轴,断的是焊接位,摩擦焊的焊接印,

网友:
春哥说的有道理,焊接的。

网友:
断轴原因可能有三,第一是焊接轴,焊后没做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焊接残余应力、改善接头性能并提高可靠性的;第二,这种焊接轴也叫滚筒,两端轴头同轴度不够,在承载运行时产生的的交变应力造成断裂处疲劳受损严重;第三是焊接缺陷,如没焊透或出现气孔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刷的一下减到40,合理嘛?

老图纸,内部结构仅供参考,没有具体指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焊接轴,断的是焊接位,摩擦焊的焊接印,

之前轴做好了,装配时发现双侧轴头隔短50mm,最终商议,老轴头挖掉,重新搞轴头,因为是老供应商,说的比较有信心,所以直接让他搞了。
看着像 直接打孔然后焊接,然后焊接部位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做过渡台阶的么,轴径突变不是禁忌么

老图做纸,默认成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皮带张紧造成过大的弯曲应力,导致圆角处交变应力过大,造成疲劳断裂。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轴做好了,装配时发现双侧轴头隔短50mm,最终商议,老轴头挖掉,重新搞轴头,因为是老供应商,说的比 ...

焊接部位本来焊接应力就大,在加上安装错位和预拉紧的加持,应力会更大,所以这个部位很容易疲劳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