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求助帖

楼主(2025-07-05):
inventor顶部工具栏消失了,怎么恢复啊
菜鸟求助

网友:
方法一:通过“视图”选项恢复
点击菜单栏中的“视图”选项卡。
在“用户界面”面板中,勾选需要显示的工具栏选项,例如“标准工具栏”或“快速访问工具栏”。
方法二:重置功能区
在功能区右侧的空白区域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功能区外观”>“重置功能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是”,功能区将恢复到默认状态。
方法三:手动调整工具栏位置
如果工具栏被拖动到了其他位置,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将其恢复到顶部:
找到隐藏的工具栏,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其标题栏。
将工具栏拖动到界面顶部,释放鼠标左键即可。
方法四:使用Inventor重置实用程序
如果上述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可以使用Inventor重置实用程序将本地设置重置为默认值

网友:
如图说明,可处理

网友:
顶部空白区域双击,4种模式切换,你喜欢哪种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