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做什么表面处理才能保证导电性不变?

楼主(2025-07-05):
黄铜做什么表面处理才能保证导电性不变?

网友:
不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要做封闭,才能不锈

楼主:
没用过这种表面工艺,既要导电,又要不锈,应该具体用什么工艺?

网友:
镀镍,大部分的插头插座都是镀镍,也有镀银的,镀金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前提,应该要设定做表面处理需要达到的目的吧。比如要达到光面美观,或者耐磨耐腐蚀的效果。
所以学会问问题很关键啊,抛开前提条件谈工艺做法都是耍流氓!

网友:
酸洗,镀镍,金,银。电器上就这几样,镀金的不多。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镀银。

网友:
端子类的表面是镀镍,接触点镀金,镀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种表面工艺,既要导电,又要不锈,应该具体用什么工艺?

镀银或者镀镍吧

网友A:
我最近用了黄铜,镀银还是贵的,最后镀锡了

网友:
以前接铜排,对接的位置都摸一层锡

网友B:
很久以前给黄铜做过钝化处理,但是已经不记得特性了

网友C:
做表面处理主要是为了减少接触电阻和防锈吧,本身导电性应该不影响,最好的应该是镀金

网友D:
机械抛光最好。

网友:
我知道我们公司现有的一款导电铜条的工艺是镀银,要求还很高,全球供货的那种,那说明镀银可以。

网友:
镀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抛光最好。

之前抛光都是工艺前处理,单独使用有抗氧化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表面处理主要是为了减少接触电阻和防锈吧,本身导电性应该不影响,最好的应该是镀金 ...

做了钝化或者氧化处理,导电性确实会有影响,但是设备一般,测不出差别会有多大。请问之前你只做钝化处理,对导电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给黄铜做过钝化处理,但是已经不记得特性了

我现在就是不想镀锡镀银,想着通过钝化处理抗氧化保持导电性。你之前的钝化工艺要求,能帮忙分享下?

网友(点评):
我做这种表处都现做现查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用了黄铜,镀银还是贵的,最后镀锡了

要求不高,电镀亮锡就行。我是不想电镀,想最简单钝化进行工艺处理就好,但是具体的工艺要求,我没有经验,希望能有大佬知道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电镀亮锡就行。我是不想电镀,想最简单钝化进行工艺处理就好,但是具体的工艺要求,我没有经验 ...

镀金、银、锡、镍及钝化要看你实际工况,镀金是耐盐雾、导电性好、无氧化(膜层保持性好),缺点贵、对电镀工艺有要求,一般是酸洗后基层镀薄镍再镀金(加强镀金附着),但是焊接时温度太高会镍金会互相融合,形成镍金混合合金,容易掉膜。镀银导电性好,缺点容易氧化,氧化后表面电阻率会增加。镀锡焊接性好,但不耐盐雾,便宜。镀镍焊接性好,表面自生成钝化膜耐盐雾耐磨。钝化便宜快速,不耐盐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镀金、银、锡、镍及钝化要看你实际工况,镀金是耐盐雾、导电性好、无氧化(膜层保持性好),缺点贵、对电 ...

如果量不大要求不高就钝化,焊接后用刷子刷点三防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