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请教

楼主(2025-07-05):
为什么气缸连接的螺纹都是英制螺纹,1分、2分、3分这种,有的还有细牙螺纹,很容易搞错哦。为什么不设计成国标粗牙螺纹

网友:
有公制螺纹接头啊,,,,

网友A:
亚德客 SMC 国产的杂牌 大部分都是国标的
哪里的英制的 什么牌子的?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不懂,气缸英制,和M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德客 SMC 国产的杂牌 大部分都是国标的
哪里的英制的 什么牌子的?

除了气管接头 哪个是英制? 气缸连接头有细牙的 但基本是国标的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应该是是气接口,不是活塞杆接头

网友B:
你说的是通气口接口,加入WTO以前国内工厂生产的气缸是有不少公制接口的,随着加入WTo以及合资工厂的出现,基本都在用英制接口了,公制接口用的比较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制的规格比较少,所以应用比较多,包括净水系统的接口也都是英制。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引进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人家做得好,应用广泛,自然就会占据话语权。

网友(点评):
自己设计的公制的气接口,恐怕现在买备件都不好买,而且我在2007年左右曾经买过济南某气动元件厂(名字不提了都知道)的快插接头,经常通气就蹦出来,没办法,不敢用,全面用亚德客,自然所有气路接口全部改掉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厂家的气路接头质量都很好了,什么山奈斯等,都不贵,因为人家质量好,自然标准就跟着走了

网友(点评):
正规的英制牙密封性就是比国标强!

网友C:
气管接口是要密封螺纹,上生料带后密封性比粗牙的好。
安装连接是细牙主要因为自锁放松性比粗牙好

网友D:
不止这个,浮动接头,缓冲器,传感器都需要注意螺牙规格

网友E:
螺纹是可以选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英制G螺纹

网友F:
管接头当然用PT 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接头当然用PT 牙了啊

因为密封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管接口是要密封螺纹,上生料带后密封性比粗牙的好。
安装连接是细牙主要因为自锁放松性比粗牙好 ...

大佬,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止这个,浮动接头,缓冲器,传感器都需要注意螺牙规格

是的,初学者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通气口接口,加入WTO以前国内工厂生产的气缸是有不少公制接口的,随着加入WTo以及合资工厂的出现, ...

大佬,学习到了,选型的时候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纹是可以选的

嗯嗯,容易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