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直着剖的的切除线怎么显示

楼主(2025-07-05):
SW剖视图直着剖的的切除线怎么显示,带拐弯的都能显示,只有一刀切这种显示不出来

网友A:
画一条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你太。。。。。。。。。真实了

网友:
不拐弯的不用画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需要带这条线?

楼主:
可以不带,但我希望带,在尺寸多的时候会更清楚好找。我只问能不能显示和带折线那个一样软件自动带出来,不考虑自己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不就行了,,,,,

解决问题很专业。

网友C:
你去看看 国标的制图标准 ,直的是不用的,而且有拐弯的也不是这种虚线。是在拐点有表示,制图不是光画出来就行了。要符合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 国标的制图标准 ,直的是不用的,而且有拐弯的也不是这种虚线。是在拐点有表示,制图不是光画出来 ...

国标是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他的示例图也给了线,并没有哪一条指明了说就是不需要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很专业。

感谢!!!学会了

网友(2025-09-04):
看完帖子,似乎我也会了,去电脑上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不就行了,,,,,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