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友,怎么解决物料 通道内卡住

楼主(2025-07-07):
 如图,塑料 空心圆柱物料(重量轻),从管状通道下落(每次一个),被阻拦板挡住,需要时打开阻拦板继续掉落

出现的问题:
1;物料到达阻拦板处就有卡住的情况
2;物料掉下来后,上下颠倒(上下面有要求)

现在的情况:圆柱物料的高度只有直径的一半,我模拟物料在通道内  就可以在通道内翻转
现在除了加大物料高度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问题一:减少通道基本尺寸和公差 让其小于截面对角线 大于直径可以不?

网友(点评):
问题2 按问题一的对策试下,让零件偏转角度小些。 如果是管壁和零件摩擦系数大可以画个材料。去查下不同材料之间的静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通道基本尺寸更重要,尺寸公差范围很小,可选择余地不大,一般是外购

网友:
我觉得可以增加点角度。减少接触面。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入口是有的,它在中间卡住

网友:
内部可不可以再加个圆柱,来控制物料的偏斜度嘞,这样也不会出现翻转的情况

网友(点评):
加圆柱 那就相当于缩小管径了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工艺确定物料的尺寸,是后续的工艺需要,不能因为灌装或装填去要求物料的尺寸,除非物料的颗粒度和尺寸无关紧要,这种情况是不多的。

所以还是根据物料的情况去选择管道等更符合逻辑

网友(点评):
这物料已经是这样了,改物料成本太大,只能改设备

网友(点评):
嗯,如果改物料,老板会疯的哈哈哈

网友:
在管道里面翻转,这是肯定不行的,无论从那个角度都不行,也不管你有没有正反的要求,因为这可能导致后续工序下料不可靠

网友(点评):
是的 偏偏物料是这种矮胖的圆柱 轻松能翻转 还能卡住

网友(点评):
轻松翻转?这种情况会有吗?没有棱角?滑道有的是几根铁丝组焊的,你看看

网友:
卡住,就是管道或者与此关联的滑道尺寸不对,太大了。有防止翻转的需要,就要求在分离前,已经不会翻转了,已经完成排序的工作了

网友(点评):
是的 管道尺寸与物料间隙已经很小了 只有1mm了,但再小 物料可能进不去,物料也有点偏差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考虑减少接触面积,管壁光滑,或者换材料,比如塑料的?这些都是方案。一定先想明白问题的原因,有目的去改进,不能往相反的角度该

网友(点评):
明明是产生自锁现象了,或者毛刺碍事了,你应该减少间隙减少摩擦系数,光滑内壁。如果你加大间隙,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

网友(点评):
当然,简单的振动功能也可以加上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部分技术服务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防盗瓶盖的生产的视频,希望对你有启发,里面都有你说到的问题

网友(点评):
包括瓶盖的输送,包括平垫的输送,都涉及到你说的现象

网友:
那就大胆些,管道再粗一些,让它翻,只要不卡住,在出料后整理好方向就行。

网友(点评):
这是个思路,但我这不能翻,路 感觉有点被堵死了

网友:
上面落进管道是怎么处理的?
一个一个进入管道的话,那跟你阻挡片这里也要一个一个往下落就类似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自动的,是手工放进去的

网友:
你为啥不能成斜面滑下来

网友(点评):
有密封的要求

网友:
这结构废了,就算上面不倒,下面这部分也一样有翻倒的风险,不稳定

网友(点评):
所以实在不得行,就只能看 能改物料不

网友:
管道变成弯管、或螺旋管。

网友(点评):
工艺没这需求, 弯管不应该是更容易卡?

网友A:
L型的下落轨道,用轨道来限制物料的上下平面,而不是用物料的圆柱面

网友(点评):
这个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加个吹气装置往下吹行不,管他卡不卡,下来的就得多少挨两下气锤

网友(点评):
这个一个是不敢 另一个额外加 吹气 这功能就废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生产纸杯的机构,那么多纸杯一个个放下去,有点相似。
1.可以用玻璃管代替现在的管道,适当缩小直径避免翻转,这样减小了摩檫力,也不易卡住,但是成本可能较高。
2.采用3-4根小圆钢均匀布置,控制间隙量,代替管道,这样样件摩擦点小,也是不易卡住和翻转。

网友(点评):
嗯 好像不改变物料 只能这样做了,一个限制翻转和物料卡住临界状态抵住的角度,一个减少摩擦力防止卡

网友:
没有阻挡片的情况下放物料会翻转么?是不是抽阻挡片的时候,一边先掉落照成的翻转啊?如果是的话可以把阻挡片改成两半式的么

网友(点评):
翻转应该和阻挡片有关,我们也在测试这个阻挡片(挡60%和挡90%), 应该也和抽阻挡片的速度也有关(但是很坑的是这个抽挡片是人抽,不可控)

网友:
里面再套一根细管呢?

网友(点评):
套细管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我有个想法,类似坐电梯,弹簧撑住一个平台,平台在管口,放上圆柱形物料后,受重力,下压平台到一定的深度。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可以,实际使用好像有限制条件 不过我这地方好像用不了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有点意思

网友:
挡片改成 相机快门那种机构

网友(点评):
嗯 这个可以考虑下

网友:
刚想了一下,要处理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统计一下看问题出现在哪个方面,概率多大,可以把筒子换成亚克力的事实,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型的下落轨道,用轨道来限制物料的上下平面,而不是用物料的圆柱面

类似这种,圆柱可以换成凹槽形状的轨道,宽度的公差你自己定。就类似8楼说的,瓶盖的输送和拧紧。这类小物料输送最好挤满整个输送轨道,不要一个一个的送料,可以一个一个的取料

网友(点评):
担心密封问题的话,就在凹槽形状轨道外面,用圆管罩住。凹槽用来运输,圆管用来密封

网友(点评):
这个有想法,有跌落改成滑落。666

网友B:
既然是手工放的。那用来下滑的定位面就选两个平面。把你的圆槽变成矩形槽就可以了。既不会卡也不会翻转

网友(点评):
矩形槽怎么做 会不侧倾?

网友:
既然是人投放,还是每次一个,为什么还加阻挡片呢,需要的时候投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其他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手工放的。那用来下滑的定位面就选两个平面。把你的圆槽变成矩形槽就可以了。既不会卡也不会翻转 ...

给公差啊。长边就是外径加间隙,短边就是厚度加间隙。倾斜可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