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

楼主(2025-07-07):
这个位置的弧度用sw什么命令画啊

网友A:
那不是弧度,那是一段圆弧或直线,旋转生成的曲面。然后被前后切除了一部分。

网友:
画这么细吗?

楼主:
试过了,倒出来不对

楼主:
好的,谢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弧度,那是一段圆弧或直线,旋转生成的曲面。然后被前后切除了一部分。 ...

以底面那个圆外径做的曲面

楼主:
没有,实际没什么用,就是看见我不会的了想学习一下

网友:
感觉像两个曲面的相交曲线

网友:
应该是普通的倒圆角,然后再用几个面切出来的。

网友:
要拿去开模?只有一件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找软件公司给扫个点云文件

网友:
实体面  旋转切除

网友:
旋转切除会有问题,因为四个角到中心的距离 和 边线中点到中心的距离不一样,要么角部没切到,要么边线被切的下凹了。
所以还是得用放样曲面切除,多建几个引导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