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这样的设备,大家给提提意见

楼主(2025-07-07):
如图,一个这样尺寸的小工作台,中间透明的部分要放一些实验仪器。黑色的部分要放置50kg的仪器(已含安全系数),而且下面透明的部分不允许有支撑件,要求前-左-右三面无遮挡。

透明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亚克力板,向下滑动开门,要求有阻尼。门完全打开时,门板与工作台大板无干涉。(所以说图示只是示意,实际上门板不会这么高的)

东西我现在按自己的想法扒,非常期待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和传授经验,谢谢大家了。

头好痛啊

网友:
DeepSeek-R1 回答完成针对您提出的亚克力工作台C型结构设计需求,以下是一个详细的布局方案:

一、整体结构设计
‌C型框架‌:

采用坚固的金属材料(如铝合金或不锈钢)构建C型框架,确保结构的稳定性和承重能力。
框架的两侧和底部形成支撑结构,为工作台提供稳固的基础。
‌中间透明区域‌:

中间区域采用亚克力板作为透明面板,便于观察工作区域内的操作情况。
亚克力板应选用厚度适中、透明度高的优质材料,以确保其耐用性和视觉效果。
‌滑动门设计‌:

在中间透明区域的两侧设置滑动门,采用双向阻尼结构,确保门在开启和关闭时平稳、静音。
滑动门的设计应确保在完全开启时不会干涉大板的放置和操作,同时保持结构的紧凑性。
阻尼装置可选用弹簧阻尼器或液压阻尼器,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二、顶部黑色区域承重设计
‌承重台面‌:

顶部黑色区域采用高强度承重台面,如多层板、实木或人造石材等,确保承重能力达到50kg以上。
台面表面应进行防滑处理,以提高工作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支撑结构‌:

在C型框架的顶部设置支撑梁或支撑架,用于固定和支撑承重台面。
支撑结构应经过精确计算和测试,以确保其承重能力和稳定性满足要求。
‌布局优化‌:

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合理布局承重台面的位置和大小,以便放置和操作各种工具和材料。
在承重台面上设置适当的凹槽或夹具,以便固定和支撑大板等工件。
三、其他细节设计
‌照明设计‌:

在工作台顶部设置LED照明灯具,提供充足的光线,便于观察和操作。
照明灯具应可调节亮度和角度,以满足不同工作需求。
‌电线管理‌:

在工作台内部设置电线管理系统,将各种电线和电缆整齐地固定在指定位置。
电线管理系统应便于维护和更换电线,同时确保工作区域内的整洁和安全。
‌安全防护‌:

在工作台周围设置安全护栏或防护网,防止工具或材料掉落造成意外伤害。
在滑动门处设置安全开关或传感器,确保在门未关闭时无法启动相关设备。

网友A:
焊接框架+烤漆、开门用导轨+上面用磁铁吸附固定,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框架+烤漆、开门用导轨+上面用磁铁吸附固定,不知是否可行

可行可行,我脑子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

不是冲床,二层是要放一些化学仪器,还涉及到抗震动,所以要稳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类似冲床的大体构型,C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

看了下,冲床有点太稳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是那个么意思,不是让你选那么厚的壁厚

网友:
类似立铣的焊接结构

网友:
可以用方管搭建C型框架,计算能够称重50kg,然后用薄板覆盖表面。
也可以用厚板做C型框架,参考C型提升机等设备,
中间C型部分用亚克力做向下滑动,安装气弹簧来缓冲。

网友:
50kg负载不大,做C型结构是可以的,碳钢骨架就能满足。

网友:
用不锈钢做一个C型结构,采用焊接工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