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ABS塑料件,防透光涂料用啥好?

楼主(2025-07-07):
应用场景大概是这样的:
由黑色ABS塑料制作的一个框,内部放置了一个光电二极管,非常灵敏的那种。
现在黑色ABS塑料件的壁厚由于空间尺寸限制,只能做到1.1mm的壁厚。外部环境光会通过机器的风扇孔照射到这个黑色塑料件上,进而有少量光会穿透这1.1mm的壁厚,进到内部,
影响光电二极管,产生噪声信号。目前尝试了,在黑色塑料件外表面贴铜箔可以有效遮光,薄薄的一层金属膜就能防止光穿透。
但塑料件外形不太规则,贴铜箔毕竟不是量产之计、长久之计。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啥塑料金属颗粒添加剂之类的?添加到ABS原材料里面,可以一体注塑出来,能有类似贴铜箔这样的遮光效果?
或者表面喷涂也行,有没有遮光效果好的喷涂材料推荐的?

网友:
涂料里加入适量的钛白粉就可以防透光

网友A:
真空镀膜可以不?主要我也不懂这方面的内容,看论坛有大佬提起过,所以顺便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镀膜可以不?主要我也不懂这方面的内容,看论坛有大佬提起过,所以顺便一提。 ...

真空镀膜这个很贵吧?成本大概多少一个平方厘米?

网友(点评):
不清楚啊,不过我网上搜了下好像很多的首饰餐具什么的都是用这种技术进行的镀膜

网友B:
加滑石粉还是什么东西就可以降低透光率,具体你问问模具厂他们应该都知道,另外要是批量不大的话,我们之前有拿马克笔涂上需要遮光区域的,也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滑石粉还是什么东西就可以降低透光率,具体你问问模具厂他们应该都知道,另外要是批量不大的话,我们之前 ...

谢谢。

手工操作涂黑啥的,都试过了,效果不佳。只有贴铜箔才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手工操作涂黑啥的,都试过了,效果不佳。只有贴铜箔才有效

只有铜箔有效吗,1.1mm的厚度往塑料里加改性也不太好用,铜箔有用的话其它金属片有用么,要是只有铜箔有用的话怎么感觉不像是光源产生的影响呢,可以给模具厂沟通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嵌件位置,就像嵌螺母一样,住宿的时候就把铜片嵌到塑料上去,不用再次进行加工

网友:
金属粉末以及相关配比都属于公司的机密。

网友:
加钛白粉,喷漆,电镀,成本最低应该是直接加钛白粉

网友:
既然是透光,你为啥要用黑色,黑色不是吸光吗,如果用白色的呢;
还有前面有人说道真空镀,这个也可以,目前好多灯具内部的反光镜也是这样操作,ABS做的白色塑料,用真空镀铝膜工艺附一层很薄的铝膜,反光效果嘎嘎的

网友C:
从你的描述来看,不像透光的事,更像是电子噪声,
透光的话,黑胶带,黑绒布都可以挡住

网友:
喷漆+镀铬

网友:
遮光布,铜箔胶带,铝箔胶带,遮光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来看,不像透光的事,更像是电子噪声,
透光的话,黑胶带,黑绒布都可以挡住
...

我也感觉是电噪,楼主有条件可以去测一下

网友:
ABS打印了个1mm的片,用手机灯光穿透并没有出现透光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会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