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板子受到的压紧力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5-07-07):
如图所示,情况一:两个小气缸对着压中间的板。情况二,板子放在台面上,用一个大气缸单侧压着。

假设大气缸的推力是小气缸的两倍,那么这两种情况,板子受到的压紧力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个人理解:
图一下面的小气缸和板子可以看作是一体的,只受上面小气缸往下的推力。
图二只受大气缸向下的压力

网友:
不一样 大的大啊

网友: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用10牛的力给墙壁一拳,墙也给你的拳头10牛的力。

网友:
不一样吧,可以把台面给的支撑力看成另一个气缸

网友:
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这想法跟一层钢板承重一吨,两张钢板承重两吨是一样的。

网友:
牛顿定律什么学的,初中吧。

网友:
多年前我写过一个帖子。
你这个板子水平,考察他的压紧力,有点容易混淆。
我那个帖子是,改进了数学模型,将板子竖过来。用摩擦力抵消重力。因为摩擦力是等于正压力乘以摩擦系数,所以也可以反映正压力的大小。
假设小气缸的推力是N,大气缸的推力是2N。
对于图一,(竖过来了哈),以板子做研究对象,受力平衡。则有
左边N×摩擦系数+右边N×摩擦系数 = 重力

对于图二,因为墙壁也给了他支反力,所以有:
左边2N×摩擦系数+右边2N×摩擦系数 = 重力

显然,压紧力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气缸提供了两个气缸的效果,支反力是关键。

实际应用中,例如二指气缸。有的样本会提供“单个夹爪提供的夹紧力”这样的字样。
但是对于三指 四指甚至多指气缸,它又会提供“所有手指提供的夹紧力”这样的参数。因为无论是二指还是三指还是四指,夹紧力的来源都是通过杠杆机构由仅一个活塞推动所形成的夹紧力。单个手指的夹紧力被均分。

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

以上是我的观点,请斧正。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么考虑的话,仅靠自重来决定摩擦力的话 两边应该是相等的,因为静摩擦的大小是随着拉力(自重的大小)决定的,这里人家主要是分不清哪个可以承受更大的自重

网友(点评):
这里人家主要是分不清哪个可以承受更大的拉力 (竖着的话就是自重))

网友(点评):
层主已经解释了大气缸能承受的更大重力。图一最大承受重力2N*f,图2最大4N*f.你非要把两个重力强制相等。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两倍关系,物理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情况描述清楚,但是通过你问的问题来看,你可能有不少误解。
板子收到的力,左图上下气缸输出压力抵消,力平衡。右图,压力是双倍,但是板子在实际中肯定是固定的,不是悬空的,如果是这样,板子就飞了,那么实际中,板子被别的零件固定着,也就是板子实际也给了大气缸2倍反力,板子实际也是力平衡。当然,这两种情况的力平衡是不一样的,左边板子除了微观上有变形,整体是不变形的,右边板子肯定受到偏载整体肯定有变形。这是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零件在不同的数量级上的变化。
我猜测,你想问的实际不是夹紧力,而应该是摩擦力。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右图的板子下面还有台面,是台面给了板子2N的支反力。刚才没看到台面

网友A:
小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4.331e+004
大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2.220e+004
位移数少了差不多2倍+推力2倍
大气缸压紧力是小气缸压紧力的4倍左右!

网友(点评):
侧边推力?没有侧边推力吧

网友(点评):
推力800Nm是什么鬼?

网友(点评):
你一说才看见,确实是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需要上软件分析?你这是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分析出来1+1=4

网友:
制品收到气缸压力,自重,和摩擦力,明显第二种受力大些。

网友:
不一样,大气缸大

网友:
两种情况的压紧力可以等效为最大静摩擦力:fmax=N*μ(μ 为摩擦系数,N 为正压力)
1、左边的情况:
f左max=m*g*μ+N*μ
2、右边的情况:
f右max=m*g*μ+2N*μ
相同物体和接触面质量m和摩擦力系数相同,所以应该右边大。

网友:
忽略自重,板子收到压力也是2倍关系

网友:
气缸可以看作一个恒力源,因为气缸的力取决于截面积和压强,所以两个气缸截面积叠加且同向的情况下,推力就是双倍,如果两个气缸反向的话就是合力为零,和一个气缸怼在地面没区别,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地面的反力也是气缸的推力。两倍关系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4.331e+004
大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2.220e+004
位移数少了差不多2倍+推力2倍

800N.m只是我给小气缸的一个大概数值!
大气缸是小气缸的两倍为1600N.m!
力不管给的多少,按楼主给的条件分析后都是2倍左右

网友:
那应该大两倍

网友:
不仅和压力有关,左右的受力面积也要计算进去。极端方法,例如,你用两个手指夹住一个正方形木块,和用手掌将木块压在桌子上面,木块收到的压紧力跟力的大小和接触面积相关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第一个都没定位作用,位置完全浮动,最大压力就是气缸的压力。第二个有定位,最大压力就是气缸压力。

网友:
不一样。受的力不一样,右图是左图的力的2倍。压强的话,以台面为分析对象,不考虑形变的话,左边等于1倍压力除以气缸轴的面积,右边等于2倍压力除以板的面积,应用实例是重型起重车的外部支撑脚垫板。以板为分板对象,不考虑形变,左图是1倍压力除以气缸轴的面和,右图是除了压力,还受到弯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4.331e+004
大气缸压紧后的位移是2.220e+004
位移数少了差不多2倍+推力2倍

看这名字就是玩游戏玩成瘾了,到论坛上找存在感了!

那你也来一个具体公式或数据来给大家探讨下!
大家到论坛是来讨论提升或摸鱼的!
没毕要找存在感觉

网友:
如果都看成刚体,受到的局部压力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刚体,还要分析整个板的压力,那么对于第二种情况,不同的点受的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F右=2*F左
左边板下的小气缸可以看作是一个浮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