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

楼主(2025-07-07):
背对背排列的圆锥滚子轴承,它的自由端的内外圈都需要固定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向心推力轴承啊

网友:
自由端———固定,懵!

网友:
自由端常用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调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向心推力轴承啊

可能提问有问题,就是想问问一对角接触球轴承,我现在想把它安装在温差在140℃的轴上,考虑安装方式为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安装方式。那么应该怎么安装?还是说像这种安装方式只适用于深沟球轴承和圆柱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