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设计求助

楼主(2025-07-07):
我想设计一条流水线,两个轴间距大约5110mm,同步带轮直径初步设定约104mm,同步带宽50mm , 同步带总周长初步设定约10534mm ,同步带主动轮用步进电机+减速机作动力。同步带上方每次只会负载有5个产品,每个产品长940 宽48 高107,单重5KG,同步带间歇移动距离1000mm,每移动1000mm用时2秒,请给出此种工状下,1.同步带型号,2.两端轴直径,3步进电机型号 4.减速机型号 ,谢谢!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啊,产品这么长,完全可以拆分一下啊,买几个模组拼起来不好点

网友:
我也觉得拆开成几段会好一些。

网友:
你这用板链线比较合适,如要定位可以加个二次定位。

网友:
你这属于轻载了,不交代在传输过程中的加工工序,难道只是间歇传输整列吗?

那还设计个啥,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一分钟30米,太快了,小心刹不住。产品48宽,皮带50宽。会不会蹭到边上。

网友:
这么长的同步带  这么重,同步带下面的承托怎么做?是加惰轮吗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步进电机+减速机达到你这个速度。那同步带很大的吧。不建议

网友:
没有自己设计过,虽然负载不重,但感觉500mm/s,5米多长,电机还是很难选,分段比较好吧

网友:
我也觉得太快了

网友:
换给进机构,速度快,稳定高,定位准

网友:
同步带:T10 50宽的 你这个长度估计得定制,怡合达最长周长只有4米
两端轴径: 这个负载小,随便给个20拉倒
步进电机:86118的
减速器:86 5比的

网友:
这个我只能告诉你减速比用1:5,最终减速输出后的扭矩要大于20Nm。步进电机转速不能太快,500上下,要保证输出转速不小于100转。其实用个400W的伺服+25比的减速机也是足够的,而且响应还够快。

网友:
丝杆模组+拨叉机构,产品放导轨上就行了,速度属于正常速度

网友:
老板拍脑门定的项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