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辰CAD,标题栏,明细表消失

楼主(2025-07-08):
最近改换浩辰CAD机械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我自定义标题栏,以及明细表,过一天就没了,是不是因为我用的试用版

网友:
没听说过,粗糙度和形位公差会随着主图框缩放而变大小是有的,没找到好办法解除属性连接,,,,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试用版的原因,为啥不直接CAD破解版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试用版的原因,为啥不直接CAD破解版捏

不是试用的问题,买了正版,还是这样

网友:
右键管理员运行然后把模板文件设置保存,你cad可能装入的是C盘权限被限制,如果这也不是,我也没办法,我也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点评):
装D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