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的电气安全距离问题?

楼主:
目前在职射频电源产品,因为功率大,频率高,空间小,所以很多导电钣金(铜板、铝板)的相互间隙比较小,很担心起弧、爬电等问题。
因为个人没有相关电气理论基础,想请教下如下几个问题:
1、常规电气设计(例如高低电压柜)的电气安全距离如何设计?
2、常规电气设计是否可用在射频电源产品上?
3、如不可用,射频电源类产品的电气安全距离如何设计?

网友A:
电源柜电气间隙参考GB/T 16935.1-2023,射频就不懂啦

网友B:
大哥,这是机械社区,我们大部分都是电盲,,,,,,

网友C:
看IPC610标准

网友C:
射频控制电路,最小0.5mm,功率部分间隙1.5mm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如电气间隙实在过小不能加大,可从后续电装工艺上做措施,距离近的地方用高温胶带、三防漆、灌封胶等绝缘材料做好隔离,材料击穿电压高于工作电路峰值留一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柜电气间隙参考GB/T 16935.1-2023,射频就不懂啦

感谢 我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是机械社区,我们大部分都是电盲,,,,,,

没办法呀 蒙一把试试 机械出身的 涉及面还是很广的 万一被我碰上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IPC610标准

在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电气间隙实在过小不能加大,可从后续电装工艺上做措施,距离近的地方用高温胶带、三防漆、灌封胶等绝缘材 ...

一般都是热缩管来绝缘 但是我想了解下这方面的理论基础 不然只能硬上

楼主(2025-07-10):
引用 网友C:
射频控制电路,最小0.5mm,功率部分间隙1.5mm是没问题的

看电气安全标准是2mm最小,但是实测下来不行。找不到原因,只能猜是钣金制作不好,有尖角毛刺之类的,可能导致尖端放电。实际原因,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气安全标准是2mm最小,但是实测下来不行。找不到原因,只能猜是钣金制作不好,有尖角毛刺之类的,可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先把简单的排查了,剩下的原因就明确了,项目上的怪事多的很。

有时候过段时间又么,ing其妙的好了  发表于 4 天前
项目现场怪事是多,明明在公司已经设计的很好了,有时候到现场就是不好用  发表于 4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