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沉孔加公差怎么加?

楼主:
请教各位,沉孔φ21加公差怎么加?φ15孔我是知道。

网友A:
左边选就行了啊,你怎么生成的沉头孔

网友:
需要加公差建议单独剖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选就行了啊,你怎么生成的沉头孔

我左边怎么没有那些选项呢?求告知

网友:
可以单独智能尺寸标21,套合,公差等级。

网友:
异形孔向导选柱形沉头孔

网友:
我的那个孔是通过异形孔向导里的沉头孔自定义生成的,孔标注时自然就联动出来这样,你那个孔是画草图切除出来的,要标注21孔的话,你把标注尺寸标在21圆上,不要标在15圆上,这样你选那个双边他就是给21孔的公差,你要是标15圆上,你给的就是15的公差,直接用孔标注好了,不用你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