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阵列如何彻底填充?如图。

楼主(2025-07-09):
如图,蓝色部分因为不完整,所以都没有填充,如何让他根据填充边界彻底填充呢,被裁剪了也没关系。

网友:
填充阵列里第三个数字选项调成负数就出边界了画完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填充边界画大一点,然后再拉伸填补

网友:
阵列就是阵列,怎么能出半个孔呢,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把填充面积变大,再用拉伸填上。

网友:
提供另一个思路给你,先分割实体,阵列去处理中间这个筛子实体,最后再和边框合并实体

网友(点评):
大哥,这样做还不如先画出边界实体,再拉伸中间部分的时候用局部范围草图

网友:
随手画了一个,我的思路是分两步,1画出边界,2填充中间,只是填充中间的时候选择用拉伸命令的局部范围,详细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