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设备链节的奇偶数对运动的影响

楼主(2025-07-09):
请教各位大佬,如图所示结构设备,弯道车数奇偶,和总车数奇偶,对运动的平顺性和整体运动的可靠性有何影响。三相异步感应直线电机和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对此类
设备运行有何差异

网友A:
对链条的均匀磨损有好处,,,,,其它好像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很专业! 这样主要是为了均匀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链条的均匀磨损有好处,,,,,其它好像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是链条,只是结构类似,我们三维上模拟出来呢是单数的好,实际中有看到是偶数的也在用,而且运行起来也比较平顺

网友(点评):
不是链条,只是结构相似,这句话就暴露自己根本不懂运动学,我们不是杆,只是棍。是吧。

网友(点评):
多边形效应和相关运动学,动力学磨损,是你所谓的三维能模拟出来的吗,倒真想知道,你所谓的三维模拟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点评):
既然说模拟,那肯定是专业的模拟得出来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我们几年用下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现在突然说要推翻这个结果,另一个才是对的,想不明白

网友B:
类似的,老的一辈超级怕公倍数,可这里面也有点不方便,我设计的东西不是啥高精密,从来不用那种除不尽的减速比

网友C:
我们以前默认设计都是“奇轮偶链”或“偶轮奇链”,可着轮子来,链子可以后期从中心距、张紧之类的地方找补,这样磨损相对更合理一些,极端的可以玩质数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老的一辈超级怕公倍数,可这里面也有点不方便,我设计的东西不是啥高精密,从来不用那种除不尽的减 ...

这个也不是高精密的设备,有点类似链板输送机,但是没有实际的链轮,我们只是中间一个节距很大链板通过两端的轮子在轨道上行走,用直线电机驱动,两个弯头一样,没有减速比,我们一直是使用单数模式,一直有某个速度无法使用的问题,最近突然说双数比单数稳定,单数也是找专业团队模拟出来的,而且双数最开始用了半年链板搞断了,但是确实是有用双数在做的,说也没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默认设计都是“奇轮偶链”或“偶轮奇链”,可着轮子来,链子可以后期从中心距、张紧之类的地方找补 ...

磨损这些不考虑,因为是轮子在轨道行走的模式,有磨损也就是轮子被磨小,其他运动部件不受影响,而且几年下来轮子就磨小几十丝,也在可接受范围,困扰我的是,总会有某个速度区间下运行不平稳,避开这个区间就稳定运行,现在说是把这个总的链节数改成偶数就运行平稳了,同样的新设备在同样的速度下以前安装好后在这速度下运行是平稳的,但是这台在这个速度就是不能平稳运行,一番研究后说是奇偶数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的设备按照单数模式,也做了4-5年,一直在这个速度下都是可以稳定运行的,现在说偶数才是正确的,理论解释不通,也不可能稳定运行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是高精密的设备,有点类似链板输送机,但是没有实际的链轮,我们只是中间一个节距很大链板通过两 ...

你这个是比我们常见的链轮多边形效应厉害多了,需要数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