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16L的外壳,不知道冲压工艺做一个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25-07-09):
如图,这样一个外壳件,用316L冲压工艺去做,需求量3万件,一个报价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A:
公差这么严??

网友B:
贵的没边

网友:
冲压重点是贵在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这么严??

是要求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的没边

再贵也贵得有个道理吧

网友C:
1. 冲压模具你这个尺寸不看精度应该要小几万,
2. 就是你开口没拔模角,冲进去拔不出来了
3. 精度这么高,感觉做不到,如果说是孔的精度我觉得倒是没问题
4. 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设计尺寸会到第二位小数?明显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冲压模具你这个尺寸不看精度应该要小几万,
2. 就是你开口没拔模角,冲进去拔不出来了
3. 精度这么高, ...

那就是说这个产品用冲压也做不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产品用冲压也做不了哦

做不了啊,你这个精度谁能做啊。
首先你先调整下尺寸,所有尺寸控制在小数点1位,然后调整公差,你去查一下冲压的标准公差在看看你给的(我个人建议你把尺寸空差放到±0.3),孔的精度可以适当高点,因为可以冲压后加工,最后增加开口的拔模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不了啊,你这个精度谁能做啊。
首先你先调整下尺寸,所有尺寸控制在小数点1位,然后调整公差,你去查一 ...

你好,请问冲压做不了这个精度,请问还有什么工艺能做吗?压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冲压做不了这个精度,请问还有什么工艺能做吗?压铸?

除了5轴一点点铣,感觉没有能做的,但是你这个又是薄壁,装夹也难,稍微不注意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5轴一点点铣,感觉没有能做的,但是你这个又是薄壁,装夹也难,稍微不注意就变形
 ...

总之就是难搞咯!

网友:
旋压了解下,应该可以,就是精度要改下。

网友(点评):
椭圆怎么旋?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上传的图纸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