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的设计

楼主(2025-07-09):
如图一个框架  Ab两种方案是零件带定位基准的设计,CD两种是不带基准的设计 你觉得AB两种方案哪个更好点?CD两种方案里面哪个更好点?
注意 我这个框架是4块板用螺丝链接的,不是焊接件哦

网友:
开坡口焊接都一样

网友:
考虑自身实际情况

网友:
A,螺装时不用来回翻转工件,两组螺钉相互垂直;
B,螺纹孔集中在一个工件上;
我选A。

网友(点评):
恰恰A是最差选择,你觉得有个什么止口,其实对车间工人恰恰证明了装配难度,因为它必须得看清楚那个止口在哪个方向上。一不留意就装反了。

网友:
AB选B;CD选D

网友:
这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板厚的要求来确定。

网友:
如果对于公差及定位精度要求高,肯定 选B。

如果只是个架子,选CD就好了,优选D。

网友:
带定位能保证装配精度,也减少了操作难度。

网友:
有定位精度要求选B,无要求选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