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电机安装板

楼主(2025-07-09):
如图所示,9是墙板,上面固定了7板减速机通过8板安装在7板上,8在9上下可调,7相对于8左右可调
   工艺动作就是电机带动齿轮6旋转,进而带动齿轮4和5旋转,4和5对应2和3牵引轮,牵引物料移动
  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设计7和8的腰形孔,不设计不行吗? 没有腰孔,装齿轮6就不行吗

网友:
看图片减速机输出轴是直连齿轮的,腰型孔左右可调以及上下可调是为了方便调整齿轮啮合吧。

网友:
方便xy方向调整电机,啮合齿轮

网友:
如果设计及加工精度高的话可以不要腰孔 将安装孔加大也可以

网友A:
我觉得6 多余了 直接直连到4或5的轴上就完事了 还多做1个齿轮 多花钱
直连还没间隙更稳定 齿轮多多少少 还是有间隙的 看加工精度

网友:
唉,那么多零件连接一起,电机锁在连接板,再刚好对准齿轮轴,多个零件累积误差一叠加,能把安装的人累死。
这就是 为啥设计前期一定要在一线试组装。

网友:
因为是都是板拼接的 安装 后运行后精度非常差 。
如果大齿轮 压着小齿轮你说的对
三个相同齿轮传动  我们公司都是配做的。。我们出口设备 出差出不起,机架都是焊接热处理 以后安装齿轮后,自己搞一个调试电机。。。把其他设备安装后最后一个齿轮配电机配做钻孔。

网友:
补偿加工误差。齿轮传动不能太大误差

网友:
腰孔一般是用来调整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6 多余了 直接直连到4或5的轴上就完事了 还多做1个齿轮 多花钱
直连还没间隙更稳定 齿轮多多少少 还 ...

为了方便拆装4或5,所以加了个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