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高度过大

楼主(2025-07-09):
我有个零件需要14号槽钢,如图尺寸 宽140,但是高度57不适合,我需要40高度就可以了,有没有类似的标准件推荐? 或者只能拿14号槽钢进行二次加工吗?加工的话是铣?

网友:
用的强度如何啊,可以用钣金折弯

网友:
看厚度,看要求的直线度,要求低可以直接等离子割,当然变形大

网友:
量不大的,可采用加工的方法

网友:
让采购去钢材市场问问那些下差大的槽钢有合适的没,没有就只能二次加工了

网友:
标准件顾名思义就是要你去适应他,而不是他适应你,查一下C型钢行不行有没有这个规格,或者折弯,或者加工铣

网友:
可否考虑采用等厚的钢板折弯

网友:
我之前都是拿去线割

网友:
140×80的矩形管从中间切开,这样你就得到了两根你要的槽钢。

网友:
我没有标准型材推荐,建议你购买14#型钢后用水刀二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