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件镀锌后起黑点,求解!

楼主:
先说问题:1、容易出现黑点的三种零件分别是热处理件、焊接件、铸造件在电镀过程中容易出现像图片中的黑点,除了这三类,其它件电镀没有黑点异常。
                2、夏季出现的频率比其他三季频率都高
这三类出现黑点原因分析:
1、铸造件表面密度稀松、细孔等原因,酸液清楚不干净,导致电镀后酸液流出出现黑点,目前方案是铸造件电镀前抛丸
2、热处理件表面氧化层过厚去除不干净,导致黑点,目前方案增加电镀前震动
3、焊接件由于有些不是满焊,导致酸液流进焊缝镀后腐蚀出现黑点,目前是增加多到吹干处理
电镀厂除了上述整改方案以外过程中还有其他控制,比如增加烘干时间,增加超声波清洗,增加酸洗后的热水、冷水交换冲洗等内容,控制电镀槽、钝化槽等的更换次数,减少杂志,虽然后改善,但是到了夏天,频率依旧高。

因此我觉得还没真正找到主因,也没有解决掉真正问题,有没有哪些老哥懂电镀工艺,麻烦给点建义,谢谢
另外有没有人知道这些黑点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酸、有的说是钝化膜腐蚀的?

楼主:
file:///F:/360MoveData/Users/pg0611/Desktop/2025.07.07_10.11.36(2).jpg为何照片传不上去,注册都快10年了,这个一直没玩明白file:///F:/360MoveData/Users/pg0611/Desktop/589bc1c3-dcc2-4b72-8dd6-a771884c451c(1).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照片传不上去,注册都快10年了,这个一直没玩明白

添加图片啊,不是复制图片的路径

网友:
点错地方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照片传不上去,注册都快10年了,这个一直没玩明白

上传照片的步骤,供参考

网友:
经常看到上传图片不明白的,那就只能说论坛需要优化设计了

这是最简单的操作了,全世界的论坛程序都这样,这都不会,别说自己是搞技术的。  发表于 昨天 16: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照片的步骤,供参考

一直提示上传失败,不论是在图片上传这里还是在附近里面上传,都是上传失败,我看了格式,也都是符合上传要求的格式

图片的大小也有限制,别用手机拍的原图,用截图软件重新再截一遍后,改成jpg的格式上传试试  发表于 8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照片的步骤,供参考

一直是上传失败的提示,不论是图片那里,还是附件那里,都是上传失败

网友:
我也没发过图片,试试。

网友(2025-07-10):
清洗不干净吧

网友:
主要还是清洗不干净,烘干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