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罩壳的设计

楼主(2025-07-09):
如图减速机2安装在过度板3上,用四根六角柱装在墙板5上面,这里的联轴器1需要搞个罩壳,这个罩壳如何设计呢
  如图我画了个罩壳 需要一切为二,这样才方便安装和拆卸,大家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设计吗?

网友:
3板5板侧面打螺纹孔
或者镶嵌磁铁,罩壳用非金属材料

网友:
这种在功能上争议不大的设计,往往比较主观。罩壳这种东西作用可能就是防尘,美观,可是东西做出来,作用达到了,验收设备的人却轻飘飘地来一句:“你这个东西怎么做得这么丑,怎么搞了这么个颜色”
这个壳子挺好,建议做成两个尺寸一样的折弯件。朝地面的那个方向开几个细长的长条孔。(个人习惯,没有气密要求的结构能不封死就不封死)

网友(点评):
确实要散热

网友:
想要好看点的,用不锈钢折弯钣金,想省钱就用塑料板打孔螺丝固定

网友:
看人家的罩壳,多简单的结构。

网友:
这样左右感觉不好装呢?下面一个板封一下,装上后不拆;
上面一个拱形直接套下去,侧面装几个螺丝,拆的话,松开螺丝,一提就行了

网友A:
封三面就够了吧,底面不用封吧。主要也就是防尘的外观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三面就够了吧,底面不用封吧。主要也就是防尘的外观件吧。

为了安全,有轮必有罩,有轴要有套

网友:
4块板好,拆卸方便。

网友:
两个L型板不就行了

网友:
联轴器罩作为安全设施必须固定牢固,在设备运行时只要不刮不碰就行,想漂亮点儿的就用不锈钢找钣金工敲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减速机直连不同功率电机会用到转接法兰,仿照做2个法兰,中间用圆管连接,其实比四根方杆要方便的多